问个初级问题,改4.7 为什么要改尾管?

楼主(2015-03-06):
问个初级问题,改4.7 为什么要改尾管? 是因为用长浆会碰到尾桨吗?  如果用x5 尾巴为什么还要缩短?

网友A:
因为X42最多只能支持到460MM桨,用4.7会砍尾桨,尾管也能砍;用X5尾管可以支持520MM桨,但是用470MM就偏长,重心就偏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X42最多只能支持到460MM桨,用4.7会砍尾桨,尾管也能砍;用X5尾管可以支持520MM桨,但是用470MM就偏长 ...

明白了,谢谢解惑,困扰了很久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