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玩3d进入迷茫期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3-06):
13年下半年入魔,玩了一年的班机,开始想玩3d,看到网上高手用轻木油机做各种特技动作,很是羡慕。于是开始转玩3d,由于是学生党,预算有限,买不起成品机。但穷有穷的玩法,这个就是我第一架3d机,kt板机,1200翼展,xxd2217kv950电机,12-6apc浆,3s2200电池,起飞重量600g.楼下上视频.
用这个飞机飞了两个多月,炸了5架,自己感觉性能还不错,因为动力还算足,60%油门吊机没压力.但kt板的坏处就是容易炸坏,所以炸了好几个飞机技术进步也是不明显.

楼主:
然后就想飞轻木机,自己用激光机切了个1200的yak54,本是信心满满的去试飞,但两个起落就干掉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技术和飞轻木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是现在继续练习kt的330意义不大,所以需要过度一下,从kt到轻木的过渡.

楼主:
求高手指点,下一步应该怎么练,手里的设备,天7,电机,xxd2217kv950,朗宇2820kv880,xxd222kv1400,xxd2212kv2200,朗宇2212kv1000.电调好盈40,中特维85.电池,3s2200两个。9g舵机5个。超音速标准金属舵机俩。os55hz甲醇发动机一个。激光机一台,轻木若干,可以自己切飞机。
预算有限,所以这些个设备最好可以凑上,凑不上了在买新的。目前感觉天翼15e貌似不错的样子,但不够了解,这飞机强度怎么样,和轻木差多少,用什么设备飞等等。

楼主:
另外,前几天看到了ft的飞机制作视频,顿时感觉棒棒哒,想做个1400翼展左右的3d飞机,用2820飞,

网友:
配置错误,去参考成品的飞机配置,kt那配置 的重量一炸必须得挂。

网友:
建议路线:加强机头的KT330+2216动力——天翼或赢家EPP半仿真EPP飞机+2216动力——天翼 EPP 像真机 15E+2216动力。
2212电机不上不下,别用了,2200的电池也拿去干别的吧,3D机配2216电机只适合1000~1500毫安时的小电池,1300的最好。

网友:
激光机多少钱入的

网友:
飞得好,算是高手了。

网友A:
练习圆周横滚吧,然后练眼镜蛇滚,换30e以上的话,吊机也要重新练,像真机吊机和KT板机差距很大的。
飞机建议上天翼30E全像真系列,2820和2200的电池正好用上,不要买那种半仓身的,太好飞了练不出技术。
15E也不推荐,虽然很好飞但是手感太柔,没有轻木机硬朗的感觉,也太小,不抗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练习圆周横滚吧,然后练眼镜蛇滚,换30e以上的话,吊机也要重新练,像真机吊机和KT板机差距很大的。
飞机 ...

你这么说对15E不公平,不是我觉得15E有多好飞,而是15E的EPP飞机耐炸,这其实是练3D机的基础机型。比如15E的EPP板机练好了,有利于进阶练中大型板机;15E的像真EPP练好了,则有利于进阶练像真轻木机。EPP飞机半天炸4次,都是五分钟内修复,半天练习起码十几个起落,这种炸法没有任何材质的3D机能比得上,是我亲眼所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对15E不公平,不是我觉得15E有多好飞,而是15E的EPP飞机耐炸,这其实是练3D机的基础机型。比如15 ...

我说的30E也是EPP的啊,15E确实不适合作为进阶练习机,手感和大机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30E也是EPP的啊,15E确实不适合作为进阶练习机,手感和大机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天翼那个30E,机身有一大半的骨架是木结构了,简单说来就像把轻木机的蒙皮换成EPP而已,骨架不耐炸,而15E的机身几乎全是EPP没几块木料,耐炸和修理性均比较强。所以此30E适合中等和高级玩家练手,不适合作为初级练习机。论手感15E肯定没法和大机比,但它作为像真3D机的初级机型绝对够格。

网友:
我也想飞了

网友:
万能的模拟器啊,航线及3D动作,模拟器练熟了再用真机飞。一步步来,熟能生巧。

网友:
坚持下去!以后必成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 天翼15E 很多人都说好飞  我也想弄 不过鉴于手里的装备 上了天翼的30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翼那个30E,机身有一大半的骨架是木结构了,简单说来就像把轻木机的蒙皮换成EPP而已,骨架不耐炸,而15 ...

我去你和我想的太一样了啊。。。。。。确实 天翼的15E  EPP结构,好修,耐炸,修复力强。楼主的2217电机也勉强可以了,如果楼主用2820飞天翼30E不暴力。   我与“离心式压气机”的观点一致入15E。好修,而且15E很练技术,虽然和大机的手感觉没法比,但是很贼这个飞机推荐舵量调到百分之40左右刚飞的时候。  30E机身基本全是轻木 。你可以理解成是轻木外面蒙了一层EPP。炸完 了基本也就费了。

看楼主扭力吊,不错,倒飞也可以了。舵基本没问题,只要飞机上来的时候先着急做动作,先飞航线正常你不应该会炸的啊。30 E真心不推荐了。

对了最后说一句,天翼15E里面用的是普通的EPS泡沫。应该是EPS吧,如果说错请指证,就是普通的泡沫,用502及801会烧个大窟窿,我的就烧了。一定要注意。

最后附上我自己的炸机图片,,最开始是一个翅膀断,后来是浆断,机身略有损伤,这个是头与翅膀机身分成三块,正在修中。马上修好。30E你修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你和我想的太一样了啊。。。。。。确实 天翼的15E  EPP结构,好修,耐炸,修复力强。楼主的2217电机 ...

哟,15E的同好啊!握手握手!简单评价天翼15E像真机就是两个字“实在”。30E不是性能不好,对新手而言它较脆弱,我这儿有位3D玩家也处于基础阶段,他的天翼30E就没飞舒坦过,长期处于趴窝状态,所以他长期练8毫米板机和15E slick,技术一样进阶较快。我这人听劝也会总结,别人踏过的坑,我是不会认为自己运气更好的

网友:
我给楼主道出是什么原因,楼主从模拟到真机吊机已经过渡成功,但正扭力滚不熟练,没有连续转起来,何况还有反扭力滚呢?再就是最基本也是最养眼我特技之一贴地圆周测滚及侧飞等没看到做多少,这些都得练会手水平就能提高一成,然后你的大飞机本身也稳且因为重量原因当然不耐炸了,所以觉得再练手感出不来了。方法,加强G4模拟器中基本特技训练,之后换80-85CM翼展并适当加强的小KT330你再飞飞看,可能现在的吊机你又得重找手感 ,因为飞机越小越灵活,越重速度越快越难吊且越费电,这个小KT你练成了飞大飞机玩似的,推荐配置2212 KV980-1000,1047慢速桨配桨保,1300 3S电池,好赢20A电调,9克标准舵机等,起飞全重最好控制在450克以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9937&extra=我这个贴子里的飞机超过450克了,因为加强和美化稍多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