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p280(折刀280)完工,上图

楼主(2015-03-06):
造价很不亲民的Clasp280(折刀280)方案三已完工,之前方案贴里说的摄像头看桨什么的问题证实不会存在,电池位有点紧,怀孕的电池估计不容易塞进去,个别位置还是有点干涉,用锉刀锉掉就没问题了,优化了很多地方,整体效果不错
折叠起来跟板砖似的,相当紧凑

这是cc3d的菊花,把数据线的头塑胶部分扒掉就可以很方便的捅它菊花了

这是XT60插座,免去了电源线甩来甩去的烦恼

这是图传插座,方便关闭图传,或单独测试图传等需要

整体相当紧凑

这是下底板

电调布置方式,后部为了以后能捅cc3d菊花而把电调V字布置

盖上中层板厚大致轮廓就出来了,这张图大家折叠机构看明白了吗,简单的设计,能够牢靠的固定机臂

接收机装前面

图传放后面,图传天线嵌入机身

全设备

网友:
不错啊,有些地方值得借鉴。

网友:
设计的不错!!天线这么低会不会影响发射效果?

楼主:
折叠机构只需要普通加工,加工难度非常低
但是折叠机构的可靠性却很高,折叠和展开都近似于用3颗螺丝固定机臂
还有折叠速度快,折刀有多快它就有多快

网友A:
话说CC3D可以转90°安装的,这样USB就可以在侧面了,方面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CC3D可以转90°安装的,这样USB就可以在侧面了,方面调参。

我是看别人有提到说转90度安装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换回去又好了,所以就坚持采用原始安装方向

网友B:
菊花4面都可以捅

一个参数问题

折叠机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菊花4面都可以捅

一个参数问题

找找家里带自锁功能的折刀(管制的)就懂了,灵感就来自那里

网友:
牛逼..做的非常漂亮..电池的话可以考虑用碳版做个笼子..上面那层用接插的方式 用一个螺丝或者什么东西就可以固定..

网友:
飞机机架挺好看的,楼主给我个链接吧

网友:
天线这么低会影响的,

网友:
机架挺好看

网友:
担心折叠的会不耐炸。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用2204电机吗,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2204+6寸桨,要不对不起280轴距。实践证明折叠机架其实很耐炸而且折叠机臂还可以泄力。看样子楼主飞控是做了防干扰,要不离电调近容易被干扰,发射直接挂在飞控上面也容易干扰。天线低了,对头时容易导致信号不好,这是我的实践经验,我的第四台把天线竖在中间效果不错。
楼主,价格亲民的话可否造福模友啊
另:搞个软鞋减少硬着陆冲击。

网友:
这个什么机架淘宝怎么搜?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架有量产么?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我这个机架现在就是旋转90度装飞控的,没问题,估计是飞控批次的问题

恩恩~

网友D:
个人认为这机架除了折叠机构夺目外,还巧妙地把电池尽可能中置,解决目前大部分机架的问题:因为电池布置导致机子重心过高,偏后的问题。感觉这机架在姿态调整时会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这机架除了折叠机构夺目外,还巧妙地把电池尽可能中置,解决目前大部分机架的问题:因为电池布置导 ...

谢谢,当初我在设计这机架的时候挺花心思的,因为加工成本实在太高,只能把所有设备都建模在电脑上进行模拟组装,确定没大问题后才敢加工
最近买了台3D打印机玩,寻思着结合3D打印实用配件让这机架更上一层楼,比如加入单轴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