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三) ◆ 2016-12-28更新到51#楼 Kube 2S 6500mAh 50C硬壳

楼主(2015-03-06):
开新帖志:

OMG!这也忒残酷了吧,时光飞逝啊。转眼间第二贴又两年到期关闭了。算起来这个放电曲线测试系列贴已经四年了。此为系列中的第三贴。

*) LiPo放电曲线已期满关闭2个贴,遂开新帖续之。原第一帖
第二帖共收录了42个测试共46款电池的放电曲线记录,也含部分对比测试。地址在此,请赐览:
Hi,我是已关闭的老帖之(一)[2011-03~2013-03]
Hi,我是已关闭的老帖之(二)[2013-03~2015-03]

*) 为方便翻阅,今后的实测图集中列于二楼
*) 系列贴之(一)、之(二)到期自动关闭了,不再编辑更新,任其沉沦吧。。。

索引:

  3#楼:DualSky 3S-1300mAh-25C XP13003ECO

  29#楼:T2 2S-500mAh-20C,就是此贴中试验所用的电池◆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39#楼:Hyperion G3 VX 6S 4200mAh 35C

  46#楼:Turnigy 6S 5000mAh 35C

  49#楼:  Infinity HV 3S 1600mAh 25C

  51#楼:  Kube 2S 6500mAh 50C HV HardCase

(为方便查看,所有的图会同步贴在2楼,无需翻阅多页。具体文字说明在上列各楼)

*************** 正文这里开始 ***************

早就惦记着对LiPo做些性能测试。近来终于得闲,试试吧。以后会不定期测试不同电池发上来给大伙参考。
本人玩的模型很杂,很杂很杂,所以从1S 70mAh的小蚕豆电池到12S 10Ah的大块头都有可能测试到。
基于以上原因,各种各样的电池很难按用途分类对比,只能随机测到谁就发布谁。所以,要寻找对您有用的信息可能需要一些挖掘工作,但一定是值得的。
(比如有同学要求:给个450电直常用电池的横向对比呗。。。这个真的很难。请您自己挑选3S2200mAh和6S1200mAh看吧)

关于这些图怎么看:
有同学问:乱七八糟的啥玩意? 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电池最NB!
OK,
这些曲线怎么看:
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几条:
1) 1C放电那条线,越高越好,所谓“放电平台”。作为最常用部分,关注中段。
2) 1C放电那条线,向右延伸越远越好,看看实际容量。
      注:2013年以后的测试都会在图右侧直接标出实测的容量。(4.2V-->3.0V @ 1C)
3) 1C跟20C的两条线,垂直距离越接近越NB。直接反应持续大电流/重负载 下保持电压的能力。
4) 电池A/B横向对比时,可选同样C数下(例如都取10C)曲线中部一点,更高者为上品。
5) 曲线应单调下降,若下沉后再反弹,说明电池内阻很大,自发热之后才勉强支撑,弱。
       直接跳水不反弹的,无需多言,弱爆了。
6) 放电后的温度,当然越低越好。
7) 注意:这些曲线的测试C率并不相同,请注意区别对待。

真正最理想的LiPo电应该是这个样子:

背景交代:
*) 受制于 iCharger4010DUO 的 70A的最大放电电流,1000mAh以下的可以做70C放电测试;2000mAh以下的可以做35C放电测试;7000mAh以下的可以做10C放电测试..... 类推。
*) 测试过程电池侧卧(非平躺)于木质桌面,所有电芯一侧向下,另一侧向上,避免第一片和最后一片温度环境不平等。
*) 测试时通过主输出线放电,透过平衡线测电压。平衡线上无电流(即四线法测电阻原理),因而测得的是电池极耳处的端电压,已经排除引线/插头等附加电阻的影响,直接反映电池单体的性能。
     注:无输出线和平衡线,用4mm蕉插的车用硬壳电除外。
*) 曲线中显示的是电池组中所有电芯的平均电压。
*) 电池放电之前在满电状态经 4010DUO 做过平衡。

声明:
*) 数据、图表 仅供参考。不作为优劣判定依据。
*) 所有数据基于我手里孤立的这一块电池,不具有统计意义,不代表任何品牌任何产品的优劣。
*) 测试设备未经计量,测试方法可能有错误。数据不作为任何论点的依据。
*) 测试的电池有新有旧,且程度不一。不作为直接横向比较依据。
*) 购买渠道、价格、商家 等等一切跟商业有关的问题,俺都没法回答,包括PM。希望您理解

*) 本贴所有资料均为我本人测试得来,数据处理和作图花了不少时间。拜托各位尊重劳动,如果引用,请注明作者及出处。谢谢
*) 本人财力/精力有限,诸如“给个xx牌xx款的曲线”之类的点播需求,真的没法满足,除非把您的电池拿来给我做测试:
....。兄们一定能谅解。

楼主:
********** 本楼集中摆放后面各楼发布的测试图 **********

楼主:
**************** 2015-03-06 更新 ****************
**************** DualSky 3S-1300mAh-25C XP13003ECO ****************

*) 电池:DualSky 3S-1300mAh-25C XP13003ECO (双天的ECO系列,顾名思义,经济型产品。)
*) 电池状态: 全新。使用循环次数:0。
*) 环境温度:29°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T2 25C ******

网友:
前排占座,佩服楼主的毅力跟专业知识

网友:
这么大工作量辛苦啊!

网友:
楼主能帮我的电池做一个测试吗

网友:
请假308怎么看放电系数 还有就是308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大  万分感谢了

网友:
只要大致知道即可,因为品牌批次等不同,曲线多少也会有差异。

网友:
求楼主测测老虎电池,淘宝最便宜的电池了。。屌丝最爱,就是性能不知道如何不是很放心。。

网友:
我想问的是这图形不是LOGVIEW生成的吧
有放电数据,用什么软件读取生成你这样的图形

网友A:
看来飞行时大电流放电设置报警电压3.3-3.4V比较合适,小电流放电报警3.6-3.7V比较合适。很多模友飞行时报警设置3.7V就太高了,电池还没放多少电出来。

网友B:
我想对比电池或者电芯的压降曲线  把每次生成的不同电池或电芯的数据体现在一个曲线图里,有法子么。LOGView的曲线图倒是内容挺丰富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做才会形成我说的那样子。另外我建议你不如按照电池的容量分类直接用同一个电流如大容量电池用70安小容量电池就小一点来比较给出压降曲线,这样大家看得直接,也省得大家问哪种电池好,当然这样子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对比电池或者电芯的压降曲线  把每次生成的不同电池或电芯的数据体现在一个曲线图里,有法子么。LOGView的曲线图倒是内容挺丰富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做才会形成我说的那样子。另外我建议你不如按照电池的容量分类直接用同一个电流如大容量电池用70安小容量电池就小一点来比较给出压降曲线,这样大家看得直接,也省得大家问哪种电池好,当然这样子做的话

统一电流之前有人提过,还不止一个。此法不可取,除非是同一规格(同一规格的话相同C率下电流自然是统一了的)。
原因在于:电池规格千差万别,试想同样“大容量”的5000mAh 跟 8000mAh同样用50A放电,这样的对比,一个10C另个6C,对前者显然不公平。所以我在一楼提到,请找相同C率下的曲线作对比。

类似讨论见 这里

其实直接的横向对比我也做了一些,比如这个,四种电池同一C率下的表现,优劣立显:

再比如这个,同品牌同规格同批次(按理说应当一模一样)的两块电池的离散性:

因而,如一楼所言,要寻找对您有用的信息可能需要一些挖掘工作,但一定是值得的。

其实此贴是给有好奇心又喜欢研究“How things wok”的人准备的。至于不求甚解只想简单问“哪种电池好”之类的问题,俺帮不上忙,真没法回答。原因很简单:
1) 应用千差万别,无法一概而论:EDF/3D的好电池在航拍的人看来份量太重续航太短;反过来航拍电池玩EDF没准根本飞不起来。
2)厂家没给我钱,我没必要替他们说话,还莫名背上枪手的黑锅。  (其实我很容易被买通的

网友B:
你不去解答那种“好”的心情可以理解,只不过这样的帖子只有会看的人才看得懂,有点不太接地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去解答那种“好”的心情可以理解,只不过这样的帖子只有会看的人才看得懂,有点不太接地气

不是“不去解答”,是我的水平所限,真的答不出来啊。

网友C:
楼主的玩模型的时间比较长,玩的充电器的应该不少吧,想问你,在不同的充电器冲完电  在一台放电器上面会不会有不同的曲线,    比如以前的镍氢的时候, turbo35gfx充的电会比别的充电器充的要暴力,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以前都是镍氢电池放电没有现在锂电强 都比较重视充电池充电的质量      好像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玩模型的时间比较长,玩的充电器的应该不少吧,想问你,在不同的充电器冲完电  在一台放电器上面会不会有不同的曲线,    比如以前的镍氢的时候, turbo35gfx充的电会比别的充电器充的要暴力,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以前都是镍氢电池放电没有现在锂电强 都比较重视充电池充电的质量      好像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

俺的另一篇帖子或许可以解答您的疑问: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NIMH时代用10A充4500mAh的 Sub-C,充完电池滚烫,手都拿不住!赶紧的,不能浪费,立刻下地跑,动力十足。。。。

斗转星移,转眼来到锂电时代,纵使用30A充,完事电池也是冰凉。。。。

网友C(2015-04-05):
引用 楼主:
俺的另一篇帖子或许可以解答您的疑问: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看完您的帖子心中还是有疑惑  ,   抛开电池温度这个问题,假设同一块电池在不同的充电器充满电   然后在放到常温  再放电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同的曲线,到现在还是有点镍氢的影子 求解  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您的帖子心中还是有疑惑  ,   抛开电池温度这个问题,假设同一块电池在不同的充电器充满电   然后在放到常温  再放电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同的曲线,到现在还是有点镍氢的影子 求解  在此谢谢了

NiCd /NiMH 有,LiPo/Li-ion 没有。原因在于导致电池低效的内部反应物晶格化,有人称其为“记忆效应”。这一效应在基于镍的蓄电池中普遍存在,锂聚没有。

为了对付晶格化,想当年电池充电之前都要先放电(放电器是“大哥大”时代手机标配)。Novak、SpinTec、MuchMore、LRP等RC厂家都有专门产品对付Ni电池,比如Novak的放电器会监控每一个单节电池的电压,分别放电到0.9V并保持。充电器方面,它们多使用大电流脉冲->暂停->脉冲.... 的方式,有些甚至不惜牺牲效率加入负向的放电脉冲,正脉冲充->停->负脉冲放->正脉冲充......,不同厂家会调校不同的充放电流比例和占空比并声称此乃独家绝学绝无分号。。。总之花样繁多,目的都是尽可能的破坏结晶生成的条件,让尽量多的反应物留在离子态才能随时迅速参加反应以保证大电流输出。Ni电池+有刷电机的时代终于过去了,那是一个拼保养拼维护的时代,电池单节放电/循环,电机换电刷/光铜头 等等都是些没完没了的基本功课。

所以在并不遥远的Ni电池时代,同样的电池被不同充电器充出来不同的性能是有可能的。转眼到了锂电 + 无刷的时代,让我们从噩梦中醒来吧。

网友:
这个贴好,是不是我还要翻看原来的贴,这个新帖好像没有测试几块电池,总之顶楼主,辛苦了

网友:
7 8年了吧,物是人非,还是多年前在rcfans上看过大大的评测,感慨那个年代的菁华,也许他们现在都陆续忙于工作事业了吧

说起来,那时候的论坛回复真是用心,字字珠玑,现在,也只能偷闲上来顶一下了。

楼主(2015-05-07):
**************** 2015-05-07 更新 ****************
**************** T2 2S-500mAh-20C ****************

*) 电池: T2 2S-500mAh-20C,两年前做的测试了,只测了1C、20C两条曲线。
*) 电池状态: 全新。使用循环次数:0。
*) 环境温度:29°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Hyperion G3 VX 6S 4200mAh 35C ******

网友:
哥们太认真了,这种严谨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A:
看来飞行时大电流放电设置报警电压3.3-3.4V比较合适,小电流放电报警3.6-3.7V比较合适。很多模友飞行时报警 ...

十分赞同此观点。

网友D(2015-11-28):
因为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锂电池的放电特性的相关内容。有些问题不吝赐教。

1、有没有横轴是时间的放电曲线?如果没有,我想知道楼主当时测试这些电池的放电曲线时,每一次实验的放电时间有没有记录?
2、楼主对比能量和比功率(也叫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这两个概念有没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锂电池的放电特性的相关内容。有些问题不吝赐教。

1、有没有横轴是时间的放电曲线?如果没有,我想知道楼主当时测试这些电池的放电曲线时,每一次实验的放电时间有没有记录?
2、楼主对比能量和比功率(也叫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这两个概念有没有了解?

1) 当然有。从两个层面帮您加深理解:
【1】 明摆着的,1C就是1小时,2C就是半小时,5C就是1/5小时即12分钟,10C就是6分钟。。。。。
【2】其实也明摆着,mAh这个单位本身就含有时间量"h",现在有了mAh,有了mA,那么h呢? 明白了?

2) 当然有。如果感兴趣,或可赐览我多年前的另一篇小文,在 r.c.f.a.n.s (本论坛禁止外部链接,总之就是那个玩车的论坛)搜索关于A123优劣的帖子,有详细表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当然有。从两个层面帮您加深理解:
【1】 明摆着的,1C就是1小时,2C就是半小时,5C就是1/5小 ...

恩。多谢指点。茅塞顿开。

不过你说的RCF ANS上面的帖子。找了好久实在找不到,楼主能不能给点提示啊?比如题目叫什么?

最近学习上面涉及到锂聚合物电池放电曲线的内容,后面如果有问题,可能还要咨询楼主,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多谢指点。茅塞顿开。

不过你说的RCF ANS上面的帖子。找了好久实在找不到,楼主能不能给点提示啊 ...

我找了一下,那是将近7年前的帖子了,时光飞逝啊。名字叫这个“用实测数据说话:A123 vs LiPo“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下,那是将近7年前的帖子了,时光飞逝啊。名字叫这个“用实测数据说话:A123 vs LiPo“

你的在RCFANS那篇帖子我看过了。跟我之前看到的一篇论文内容差不多。楼主,有些问题希望请教,能不能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在RCFANS那篇帖子我看过了。跟我之前看到的一篇论文内容差不多。楼主,有些问题希望请教,能不能私聊 ...

感谢提醒。

我随便写的科普小文,被那些烂人抄去,居然成了“论文”。

数据全是我的,图全是我的,仅文字少量修改,甚至连玩模型的“无刷电机”他们也原封不动抄袭了去。。。。

楼主(2015-12-31):
**************** 2015-12-31 更新 ****************
**************** Hyperion G3 VX 6S 4200mAh 35C ****************

*) 电池:Hyperion G3 VX 6S 4200mAh 35C,只测了1C、15C两条曲线。
*) 电池状态: 旧,四五年前买的,但使用不多,在冰箱里放过几年。使用循环次数:估计20~30吧。
*) 环境温度:21°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Turnigy Nano 6S 2650mAh 35C  ******

网友E(2016-02-02):
楼主测试的时候都把电池放电到3.0V,而我们玩航模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电池3.7V左右就停了。这样不是说我们有一半的电池电量没用到?恕我愚钝,玩了一年多了,还没搞清楚原理,也只是学者别人多少我就多少,生怕搞坏了电池。楼主可否解惑一二?为何大家都只用到3.7V左右就不敢继续用了?继续用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的时候都把电池放电到3.0V,而我们玩航模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电池3.7V左右就停了。这样不是说我们有一 ...

好多模友有同样的困惑。这个话题一言难尽,多说几句吧。

【一、应用领域多样】
对于玩车的轮子一族而言,没电了大不了车停了,走过去捡回来就是;
玩船的也还好,都备着救援船,最多划个皮筏子捞回来;
但是飞机就不一样了,没电就是炸鸡,尤其旋翼类的。所以留出足够电量供返航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您玩固定翼,风力条件不理想的时候很容易降落不成功,还要再拉起来复飞,反复尝试着陆,需要预留更多的电量。
而我的测试,电池当中的任何一片一旦触及3.0V,放电会自动戛然而止,因而很安全,电池没有机会过放。

【二、电池良莠不齐】
好的足容高C电池,内阻低,爆操下也能保持高电压,设3.7V就没问题; 而那些一推油门就招致BB响乱叫的烂电池(尤其低温下),设3.7V简直没法玩,这时就可以适当调低报警电压,以充分利用电池容量。
即使同一块电池,用在续航半小时的航拍机上可以设3.7V;而用在五六分钟就没电的3D电直上就需要适当降低报警阀值。

总之设定多少V的报警电压并无一定之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个比较简便的检验方式:
回航后电池再充满,如果能充入标称容量的80%上下,就是很合适的了。容量利用比较充分,也避免过放的风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多模友有同样的困惑。这个话题一言难尽,多说几句吧。

【一、应用领域多样】

一般情况下,我的电池电压在3.8V的时候,充到4.2能冲进去标称容量的一半!那是不是说,电池实际可以用到3.4V?如果按你说的的80%的话,大概也就是3.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我的电池电压在3.8V的时候,充到4.2能冲进去标称容量的一半!那是不是说,电池实际可以用到3 ...

看起来你是指空载电压,对于不太老的电池空载3.7v基本已经放出70~80%电量了,参考各测试中的1C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你是指空载电压,对于不太老的电池空载3.7v基本已经放出70~80%电量了,参考各测试中的1C曲线。

...

嗯,是的,多谢大神的耐心解答,让我学到很多电池的知识!谢谢!!

楼主:
********** 2016-02-22 元宵节 更新 **********
******** Turnigy 6S 5000mAh 35C ********

*) 电池:Turnigy 6S 5000mAh 35C,测了1C、5C、10C。
*) 电池状态: 半新不旧。两年前做的测试,一直没发布。使用循环次数:估计十几次吧。
*) 环境温度:19°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到时候再说吧  ******

网友(2016-05-27):
高山兄,我回来了!最近又测了一些东西,在rcf电车区,有空私信交流。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么专业的评测了,感谢楼主

楼主(2016-10-21):
忘了!忘了!真忘了!半年多没更新了,罪过罪过。
********** 2016-10-21 更新 **********
******** Infinity HV 3S 1600mAh 25C  ********

*) 电池:Infinity HV 3S 1600mAh 25C,4.35V“高压锂电”,测了1C、10C、20C。
*) 电池状态: 全新。
*) 环境温度:22°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到时候再说吧  ******

网友F:
把infinity(非HV)1500mAh充到4.35V你将得到相同的曲线。

楼主(2016-12-28):
又快转年了!这个锂电测试系列贴快六年啦! 再更新一个所谓“高压锂电”。
********** 2016-12-28 更新 **********
******** Kube 2S 6500mAh 50C HV HardCase  ********

*) 电池:Kube 2S 6500mAh 50C HV HardCase,车用硬壳锂电。4.35V“高压锂电”,测了1C、5C、10C。
*) 电池状态: 全新。
*) 环境温度:22°C

4.35V,1C、5C、10C 放电曲线:

4.35V vs 4.2V: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 下期预告: 到时候再说吧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我的电池电压在3.8V的时候,充到4.2能冲进去标称容量的一半!那是不是说,电池实际可以用到3 ...

可以看电池在1C放电到3.6V的曲线,根据设备放电率相应下移电压决定截止电压。比如10C就3.4V 20C就3.2V

网友(2020-03-11):
好多年没更新了!

网友:
可以更新一下所有非HV电池的4.35V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