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 问电池的事情 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5-03-06):
完全新手 只飞过精灵 充电方便
配了台飞跃650 这个电池 怎么冲啊
这个充电器怎么用啊 完全看不懂说明书
我有三个电池 遥控电池(11.1V 8C 2200MAH) 图传接收供电电池(11.1V 25C 2200MAH)
飞行器供电电池(格式 30C 5300mah)
1。这个充电器将电池插上 是不是显示的是电池原有的电压
2.这个充电器如何放电 充电
3.供电电池 保存电压在3.86左右吧

网友:
呵呵,楼主要有信心啊,相信你多看两遍说明书,对照着充电器,研究几遍就懂了、
我就说说最基本的操作
1,充电器连接好电源,上电。
2、按绿色按钮,进入选择充电方案的界面,这时按白色钮可以选择预设好的方案,看到想用的方案后,再按绿色钮,多按几下,直到屏幕上“save”闪烁,这时按白钮,“save”停止闪烁,停止闪烁后按红钮。自此充电方案选择完毕。
3、插上电池,几秒钟后,“哔”的一声,进入充电状态。屏幕上会显示每个电芯的电压和电流。

以上是我凭记忆写的,但不会有大的出入。楼主试试看。

其他模友再补充。

网友:
多研究~多体会!来回反复压着就懂了!另外搜优酷视频 有教程 浅显易懂

网友:
多多研究吧

网友:
根据各电池的容量,1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