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 M V2飞控在起飞时可以直接用姿态模式起飞 ...
请教一下,NAZA M V2飞控在起飞时可以直接用姿态模式起飞吧?

楼主(2015-03-06):
请教一下,NAZA M V2飞控在起飞时可以直接用姿态模式或GPS模式起飞吧?不用先从手动模式起飞再切姿态模式这么麻烦吧?

网友A:
直接用gps或者姿态,别用手动。

网友B:
新手手动模式启动会炸鸡的

网友C:
这等小儿科 的问题也要问

网友D:
新手建议别用手动模式起飞,等你飞的时间长了,感觉非常熟练了再练习手动,手动模式是需要一定的操作功底的

网友E:
一直姿态,,,手动用来翻掉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