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上有客机过的话……

楼主(2015-03-06):
平时没注意,刚飞完抽烟的时候,头顶上一架客机飘过,这个地方放四轴是不是不大好啊?

网友A:
高度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多少米?

我精灵1倒是放不了多高,最多也就百吧米,而且我在那一般也就飞个十多米高。但那客机低得就有过了,能清晰的辨认出是南航的A320,应该进了下滑道了⊙﹏⊙

网友B:
你在机场附近飞??客机一般在离机场10公里左右开始进行近进,高度约1000米,垂直速度约每秒3至5米,速度180--140。自己算下吧 ,还有种情况,机长在耍你,你的信号让他很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机场附近飞??客机一般在离机场10公里左右开始进行近进,高度约1000米,垂直速度约每秒3至5米,速度18 ...

这地方离机场30公里+,就是因为远所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突然看到飞机还真吓一跳

网友:
安全第一,远离民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机场附近飞??客机一般在离机场10公里左右开始进行近进,高度约1000米,垂直速度约每秒3至5米,速度18 ...

飞行高度可以随机长随便更改的吗

网友:
难道是故障

网友C:
换地方飞 机场附近很危险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再机场跑道的延长线上?拿地图看看。

网友:
远离机场航线

网友D:
经常看到客机飞过,距机场直线距离1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地方飞 机场附近很危险

问题是不是附近,打的都要一两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看到客机飞过,距机场直线距离10公里。。。。

我今天看的飞机比你这大多了,不然也不会慌慌忙忙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