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外置罗盘问题,实在没辙了,求助论坛帮助呀。。。。。。

楼主(2015-03-06):
买了一套mini apm装机试了一下,一切正常,就是外置罗盘,无论怎样校准,转动GPS在地面站上角度都没变化,转动飞控却角度在动,实在是没办法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处在哪的问题。有知道的帮忙说下问题所在,不胜感激。我贴上操作图。大家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A:
是不是GPS上面的罗盘坏了啊?这种情况最好找个好的GPS替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PS上面的罗盘坏了啊?这种情况最好找个好的GPS替换一下试试

感谢回复。手上没有别的带罗盘的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手上没有别的带罗盘的GPS

试把gps外壳拆掉,看内里接线与apm的是不是相对,国内山寨品大随意,线序排错不奇

网友:
确认下线材连接是否正确,再看GPS上面的5883芯片焊接是否OK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把GPS的外壳拆开了线材检查了,连接没问题。

网友B:
查错步骤:
1. 拆开gps外壳检查连线后是否亮灯 如果不亮灯说明电源线接错(98%可能性)或者GPS整个是坏的(可能性很小)
2. 如果步骤1亮灯 说明电源没问题 再检查GPS是否能定位 打开MP第一个界面 看看地图显示是否正确 我看你截图 一个卫星都没有 说明你GPS也有问题 不光是罗盘
3. 如果步骤2通过了 GPS没问题 那基本可以肯定是罗盘线接反了 或者插头 线 虚焊 检查下 或者对调下线试试 罗盘数据线就2根 互换下就行

国内做的mini APM五花八门 我在ebay上一个大卖家买的 配m8n 那线错的一塌糊涂 壳子上通道顺序全反了

网友C:
看图片貌似校准的时候是有反应的?
如果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参数设置什么的.
如果校准的时候也没反应,那肯定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错步骤:
1. 拆开gps外壳检查连线后是否亮灯 如果不亮灯说明电源线接错(98%可能性)或者GPS整个是坏的 ...

GPS是正常的。可以搜到星和定位。线我也检查了也没问题。和商家沟通他的意思是罗盘消磁了。我发回去让他检验去了。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貌似校准的时候是有反应的?
如果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参数设置什么的.
如果校准的时候也没反应, ...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它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