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aba t8fg这个零件有的换不?

楼主(2015-03-06):
这台T8FG用了挺久。要打考勤的话,全是优!
可控背面那个连接模拟器用的方形插口,近来接触不良。必须先开机,然后方可安心练习模拟,或者外接别家的高频头玩100级的小鸡。
请教这个部件能自己修不?或者买新的回来换?

网友A:
你确定是接口问题而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吗?

网友B:
没得修  好像不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接口问题而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吗?

确定是接口问题。因为换过几根数据线都是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得修  好像不是标准件

嗯,淘宝也未见有卖。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开个控就OK了。1秒搞定。

网友C:
是行货?能返厂?或电联找售后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行货?能返厂?或电联找售后技术支持?

行货,过保修咯。返厂一来回时间伤不起。哈哈,算了

网友D: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不知是线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不知是线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控,那个东东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