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d921接收耐高压吗?6v?8.4v?

楼主(2015-03-06):
请教rd921接收耐高压吗?6v?8.4v?希望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A:
JR PROPO所有的2.4Ghz的接收机,额定工作电压范围都是4.5V~8.5V,请选择使用合适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PROPO所有的2.4Ghz的接收机,额定工作电压范围都是4.5V~8.5V,请选择使用合适的电池。

这么说是可以直接上2s电池咯

网友:
支持2S 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