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爆改增程手术

楼主(2015-03-06):
本人是新手,请各位多多关照,不要喷我,发上来只是交流。
上次发了个贴子,魔友说这天线要是靠到东西就呵呵了,意思太“单薄”了,容易断掉,贴子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102&extra=
术前准备:
胶带,镙丝刀,万用表,剪刀,美工刀,电铬铁,焊锡丝,小台灯,14SG控一台,5-28V降5V的bec一个,2.4G迷你功放一个,热缩管各种尺寸,IPEX带3DBI馈线若干,配迷你功放的改造馈线一条,吸锡枪等等,下面没有提到的但在改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用到。
下面正式开始:
先把迷你功放解剖,解剖小心点别伤电路:

然后把迷你功放的输入和输出头子取下来,注意:这里用的是电铬铁,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然会搞废的,最好有焊台风枪吹:

取下来了就把准备好的馈线焊上去,注意正负极性,不要搞反了,焊好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即可,焊好用热缩管套好:

到这里先放一边,开始拆控,控很好拆,把左边的线拔掉,拔不掉的用铬铁焊掉,注意记好线的顺序(拍个照就好),把最上面的PCB板翻一边就好,右边的线不用取下来,然后把支撑PCB板的塑料取下来就行了,注意有个镙丝:

现在我用万用表找到开关的电路,哦,我找了,你们不用找了直接接就好,BEC正极焊这里:

负极焊这里,这里间距小,注意不要桥连了(焊好万用表伺候比较安全,毕竟2K多的控,烧了就酷毙啦):

焊好了之后,我们把BEC的输出焊到迷你功放的输入上,注意正负极性(红对红,黑对黑,但是最好看下PCB上的标识,我以前红对红黑对黑,Y的厂家接反了,害我报废两块7.4V的电池):

再把BEC和迷你功放摆好位置,用3M固定吧:

最后把迷你功放的输入IPEX接到电路板的板端(就是电路板接天线的那个端子),同时整理好线材,图见上图。
好吧,最后看下通电,看指标灯都正常否,哟细.....一切正常,真给面子!@

duang duang duang!天线随便上,我的控我做主,就是这么任性!:

元宵节,搞了3个多小时,新人发贴,手术完毕,此处应有掌声!
那个蘑菇只是模特。

楼主:
最后一张图哪来的,请忽视,那是测试时拍了一张!

网友A:
请允许我喷下,从不改增程,害人害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允许我喷下,从不改增程,害人害己。。。

为啥说害人害己呢?

网友:
唉,害人害己而且楼主还不自知,这帮无良的厂家,啥都卖,一点伦理道德不讲

网友:
改的很好!只是这样拿在手上挂在腰间飞久了对“命根子”非常不好!!!

网友B:
大功率发射影响后代子孙  LZ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允许我喷下,从不改增程,害人害己。。。

你指的是辐射?

网友C:
1W相当于你站在飞机引擎50米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W相当于你站在飞机引擎50米处

被飞机引擎吸进去不就变绞肉机了?

网友:
不加功放和加了功放的距离差多少拉距离实测一下。

网友D:
上面这帮说辐射的我只能呵呵了~~~~~~~辐射不辐射看我的帖子。无知没人看而已。

网友E:
此款增程因该能到3-4KM,我是天九测试的,futaba应该更远。至于什么害人害己,影响子孙,纯属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W相当于你站在飞机引擎50米处

你确定?看看我帖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此款增程因该能到3-4KM,我是天九测试的,futaba应该更远。至于什么害人害己,影响子孙,纯属扯淡!

没错一帮无知的人,增加功率辐射确实会增大很多,但是发射是立体发射。功率密度是按三次方的衰减。离开天线端20cm就已经衰减的非常厉害。我已经实际测试过,只是无知的人根本不看。再加上2.4g这个频率,大家都知道频率高穿透差。玩模型的这点举一反三的都不会了?玩fpv都知道5.8g穿透差啊过不了墙啊不能阻挡啊,要远的上433嘛,900嘛,上到1.2g也还行啊,但比433已经差了嘛,用2.4g也就是2400更差嘛,到5.8g也就是5800最差嘛,只不过5.8g纯净嘛,干扰少嘛。要远航都想办法最后433+1.2g嘛。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的嘛。怎么到了这里就想不通了呢?2.4g才2w功放,说白了没把天线贴在脸上他连皮肤都穿不透,脂肪层都过不了。最后这是非电离辐射,他的电磁波被吸收了只能发热而不是变异。跟核辐射完全两码事。

网友:
前面说辐射大的害人害己的,呵呵,看看实际测试吧,讲讲科学。别逗了。我知道我这是群嘲了。但没办法科学就是科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482

网友:
哥是学无线电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发射影响后代子孙  LZ小心

辐射有两种,通常我们生活中的是"非电离辐射"!核辐射那是“电离辐射”,后者对人体才有危害  包括X,Y射线..  没看到医院放射课门口写着大大的警示么  小心电离辐射

楼主:
哎·`改个控纯属DIY,供交流,再说老控几公里的控制范围其不是死伤一片?不科学,我文化低,莫豁我3

网友:
哈哈 支持折腾 改得很好 我也用2.4g曾程 不过是外置的 顶一下

  辐射的问题 我说两句 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质 都有辐射 只不过辐射分 电离辐射 和 电磁辐射 之分 被认为非常危险的是 电离辐射 而电磁辐射 到处都有 没必要过分夸大 2w的 能量密度 也就相当于手机满功率的能量密度 没啥可担心的
  而且就算是 电离辐射 也不必要大惊小怪 辐射本身需要一个量 才会有危害 这个量的单位是 西弗 或 伦琴 具体我不说了 如果低于这个量 就会被地球的本底辐射所淹没 根本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没必要 谈辐色变

在不信 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支持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185

网友F:
给lz最热烈的掌声!!!
期待lz做进一步飞行测试--显示器安装在控的支架上后,会不会由于控的发射功率增加,影响到图传接收信号的质量,还有实际增加的控制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这帮说辐射的我只能呵呵了~~~~~~~辐射不辐射看我的帖子。无知没人看而已。

辐射论,是大家意淫的,我说的是增程带来的安全及可靠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lz最热烈的掌声!!!
期待lz做进一步飞行测试--显示器安装在控的支架上后,会不会由于控的发射 ...

谢谢掌声,图传和增程应该不干扰,一个是2.4G,一个是5.8G,明天去测试下,今晚充电呢。

网友G:
可惜这个控了!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惜这个控了!惨不忍睹!

改回去也不伤什么,就是焊点焊了下。

网友:
科学是我的唯一标准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改装折腾有利有弊,个人考量。

网友:
学习了,比微波炉烤肉还是小的多

网友:
哎,话说楼主发个帖子还被人这样那样。。

问下楼主,2W的功放,内置的话,发热量大吗??不散热的话,会不会烧功放~?
要可以的话,我也改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一帮无知的人,增加功率辐射确实会增大很多,但是发射是立体发射。功率密度是按三次方的衰减。离开天 ...

非常同意你的说解,唉...这年代愚民还正多得是

楼主:
才2W~~没有什么发热的,放心改!

网友:
新手,就那个t14sg来暴力,膜拜,只能是土豪

网友:
我觉得一个好好上过高中的人不应该在生活中犯一些常识错误还拿无知当个性,开口闭口只知道辐射,连辐射有哪几种都不知道就瞎逼逼。

网友(2015-04-22):
又不是电离辐射,怕个鸡巴,虾喷子货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H:
你没有改接收机能行吗?

网友I(2015-05-23):
弱弱的问一下,2.4G图传可以加功放吗?

网友J:
可以啊,我改的就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改接收机能行吗?
接受不用动

网友K:
增程?可以折腾哦!

网友L:
这下楼主的遥控器没法卖二手了,好好的遥控器,改成这样。
航模遥控器的遥控距离1KM就足够了,重要的是稳定性。

网友M(2019-04-29):
那么双向回传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