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安全不?

楼主(2015-03-06):
换了副rcm360桨,但比原装的357桨长了10mm左右,看起来有点危险啊……

网友A:
试试钟摆看看碍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钟摆看看碍事不。

如果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是桨尖破损还是直接空中解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是桨尖破损还是直接空中解体呢。。。

飞行中碰到了很容易炸机!大桨转到尾桨上方往下按看看和尾桨有没碰到可能。

网友:
确实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中碰到了很容易炸机!大桨转到尾桨上方往下按看看和尾桨有没碰到可能。

桨尖垂直向下距尾桨转动圈约6cm…… 这能行不……?一般暴力飞行时桨尖变形量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中碰到了很容易炸机!大桨转到尾桨上方往下按看看和尾桨有没碰到可能。

网友B:
450机上360桨?安全是安全,如果是FBL的话,主轴比较长,不会打到尾桨,但是可能不太好飞,不知道大桨的气流会不会影响锁尾效果,可以实测一下看看
DFC千万别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上360桨?安全是安全,如果是FBL的话,主轴比较长,不会打到尾桨,但是可能不太好飞,不知道大桨的气 ...

450ex,dfc的……不过原装还桨是357的……

网友:
理论来说碰不上但是好像没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上360桨?安全是安全,如果是FBL的话,主轴比较长,不会打到尾桨,但是可能不太好飞,不知道大桨的气 ...

尾巴比pro长约3cm……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ex,dfc的……不过原装还桨是357的……

照片上来看是打不到,但如楼上所说……至少让你飞行时候气流噪声大得一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巴比pro长约3cm……

把大桨与机身水平,用力向下按朝后大桨,看看桨尖能下降多少,离尾桨尖有多远,确认一下。然后飞飞看什么效果,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试一下也无妨

网友A:
从该图看不太可能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桨与机身水平,用力向下按朝后大桨,看看桨尖能下降多少,离尾桨尖有多远,确认一下。然后飞飞看什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该图看不太可能碰到的!

嗯… 先试飞看看吧……谢谢~

网友:
安全 我比你更近

网友:
试试用力压下去,看看还有多少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图看,飞吧,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