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几个15e,epp.怎么样

楼主(2015-03-06):
我现在真机起降基本过关,
模拟器里用(g4的yak54..3d)扭力吊,眼镜蛇动作基本成型,
麻烦说下这几个机型的优缺,那个适合我练习,

网友A:
我也在飞15E,我觉得天翼的EDGE540 15E蛮不错的,飞航线很稳,{纯属个人观点,非广告,}

网友:
建议天翼15e,随便哪个都可以,如果经济允许的话直接30e,因为15e机翼不能拆!!!太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飞15E,我觉得天翼的EDGE540 15E蛮不错的,飞航线很稳,{纯属个人观点,非广告,}

你说的540是不是,上图第二款那个

网友:
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都可以,但飞过342的人不多,这个机型要谨慎些,想买这款就多问。
15E的体积的确坑爹,放车里相当不好弄,但是看在耐炸好飞的特大优点份上还是值得入手。飞15E差不多了可以考虑入手30E,这飞机一般都可以横向放进车子后备箱或后排没多大压力。我正在寻思要不要今年入一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但飞过342的人不多,这个机型要谨慎些,想买这款就多问。
15E的体积的确坑爹,放车里相当不好弄, ...

我年前刚入一架15E 342还没有装机。听7楼这么一说,我倒犹豫组不组装了?有飞过342机型的吗?说一说这款飞机的利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年前刚入一架15E 342还没有装机。听7楼这么一说,我倒犹豫组不组装了?有飞过342机型的吗?说一说这款 ...

某人技术不错,飞过342,他说这是最不好飞的3D机型之一。此外也有其他人说过这个。
客观上看,SBACH342,属于那种后机身较短,尾力臂也较短的固定翼机型,这种布局,航模界通常只有线操纵特技机、小组竞速机等线操纵航模采用较多,因为线操纵航模的筋斗半径有限,为了达到相应的性能,就只能采用较短的后机身和较大的升降舵面面积来得到俯仰特技的需要,所以线操纵特技机的俯仰操纵也就显得很灵活。这种布局用在遥控3D机上,升降舵与方向舵距离螺旋桨更近,对气流更敏感,所以可能存在俯仰方向更“贼”的特点,有可能对吊机等特技不利。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对技术较好的飞手而言可能问题不大。反正我选3D机的话,基本上跟着别人学,要买也是买540、260、300、MX-2、slick等口碑较好的机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人技术不错,飞过342,他说这是最不好飞的3D机型之一。此外也有其他人说过这个。
客观上看,SBACH342 ...

谢谢模友的精彩分析。这款飞机我只飞过*眼的第一代800翼展的EPP小板机,感觉还可以。但是像真机就不是一个感念了。回头组装起来飞一飞,和其它机型做一个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模友的精彩分析。这款飞机我只飞过*眼的第一代800翼展的EPP小板机,感觉还可以。但是像真机就不是 ...

对了!您说买的是15E 的,那如果是342那款像真EPP飞机的话,情况可能不同,因为天翼的15E是为了飞行性能改动了几何尺寸的,看起来机身不算特别短。
我在凤凰5里面吊过油机版的342,能吊机,但是感觉有些怪,默认配置下感觉此机容易飘摆,跟其它的凤凰机型不太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年前刚入一架15E 342还没有装机。听7楼这么一说,我倒犹豫组不组装了?有飞过342机型的吗?说一说这款 ...

我飞过仓身版的342 也是15E天翼的,感觉还行,就是用2200电池头重,只能用1300-1500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您说买的是15E 的,那如果是342那款像真EPP飞机的话,情况可能不同,因为天翼的15E是为了飞行性能 ...

同感!凤凰5里的342 我感觉方向舵很小,吊机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飞过仓身版的342 也是15E天翼的,感觉还行,就是用2200电池头重,只能用1300-1500电。

论坛里的KT哥对于15E的电池配置是4S1000MAH。这样配的动力好,我看大部分模友都选择3S动力的。

网友(2015-05-06):
15E 都说好飞,真想入一个

网友:
天翼15e里面要数SLICK  v2这款机型好看又好飞,新款比老款加强了,还带翼尖小翼。

网友:
SBACH-342 15E 飞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