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干扰图传怎么办?

楼主(2015-03-06):
现在图传发射和接收距离10~20厘米显示屏没有干扰,发射和接收距离5米,显示屏有条纹状,距离再远一点画面会往上移动。发射和接收换过频道也没用。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出掉一样 呗!

网友A:
怎么干扰说详细点! 控是2.4G 图传5.8G一般不会有干扰除非你用了2.4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干扰说详细点! 控是2.4G 图传5.8G一般不会有干扰除非你用了2.4G图传!

固朗的控,图传是创新科5.8G 200mw ,现在显示屏有条纹往上移动,距离稍远一点(5米左右)显示屏的画面会往上移动。如果把控和图传分开20厘米以上就没有干扰。请教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图传接收换个位置看看,不过2.4和5.8干扰有点奇怪,是什么表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朗的控,图传是创新科5.8G 200mw ,现在显示屏有条纹往上移动,距离稍远一点(5米左右)显示屏的画面 ...

1图传电调距离近干扰的换位置试一试!
2图传单独供电,共电的话做好滤波。
3换频道试试看.

网友:
频率都不一样,也会干扰

网友:
好像无线电好像除主信号外还有旁伴脉冲  类似于三叶草

网友B:
楼主,你确认你文字表达是准确的吗?我都搞不清你在说什么,你说的“控干扰图传怎么办?图传的发射和接收距离越大干扰也越厉害......”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传电调距离近干扰的换位置试一试!
2图传单独供电,共电的话做好滤波。
3换频道试试看.

前辈你好,图传电调距离近干扰的换位置试一试这个我看不明白,麻烦能再详细说说,谢谢您。分开供电是图传的接收和显示屏分开供电吗。换频道接收机换过没用,是不是要发射机换频道啊,发射机换频道我不知道怎么换。请您指点一下,再次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认你文字表达是准确的吗?我都搞不清你在说什么,你说的“控干扰图传怎么办?图传的发射和接收距 ...

您好,,现在显示屏有条纹往上移动,图传的发射和接收距离稍远一点(5米左右)显示屏的画面会往上移动。如果把控和图传接收分开20厘米以上就没有干扰。

网友C:
显示器出现波纹,应该控干扰显示器!

网友D:
图传单独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单独供电吧。

发射还是接收?

网友E:
控离显示器远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离显示器远点试试

我已经把显示屏和图传接收安装在一起了,明天把显示屏和图传分开试试。

网友F:
就是你的控干扰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你的控干扰显示器。

怎么办?换控还是换显示屏?

网友:
把显示器固定在三脚架上,这样不就搞定了,我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图传电调距离近干扰的换位置试一试这个我看不明白,麻烦能再详细说说,谢谢您。分开供电是图 ...

就是机架上的安装位置图传发射和电调可能太近了!你把图传发射位置重新调下!图传接收发射都换频道!两个都用对应的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架上的安装位置图传发射和电调可能太近了!你把图传发射位置重新调下!图传接收发射都换频道!两个 ...

图传发射放在机尾(只有这个位置了),我明天把发射的频道换下试试,谢谢您!

网友:
是不是没电了? 都冲下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还是接收?

都试一下,先把在手上的接收换成**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出现波纹,应该控干扰显示器!

控会干扰显示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显示屏和图传接收安装在一起了,明天把显示屏和图传分开试试。

整个没理解意思啊。。。。。。。。。不是把图传接收和显示屏分开,是他俩要离控远一点。你换个三脚架安显示器,控单独使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没理解意思啊。。。。。。。。。不是把图传接收和显示屏分开,是他俩要离控远一点。你换个三脚架安显 ...

我把图传和显示屏安装在控上, 控和机子近一点没有问题 ,控离机子4~5米显示屏有条纹状往上移动,请看视频?firsttime=12.006控离机子再远一点显示屏画面会往上移动。

网友:
总好过图传干扰控

网友:
让图传和摄像头输出的线远离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