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方向都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06):
电机
可以同步转动,但是转动方向好像是一样的,四旋翼,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A:
电调和电机的三根线任意换两根,电机就会反转

网友B:
板凳正解!多看看网页

网友C:
把需要反轉的電機馬達三條線線序換一下就反轉了

网友D:
哈哈,调换三根电机连接线中的任意两根即可换方向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