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0连接非凡433增程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查了好多贴子,都说D10用教练口PPM连接433仍然会有干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要怎么解决?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不过我控是8fg,非凡433发射链接ppm,各通道都会乱跳,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遥控舵机监视显示各通道正常,但是433接收机链接的舵机却会乱跳,没有规律,有人说要换舵机,但是我再装四轴naza时,naza调参软件上显示1-6通道乱跳,具体装机完成后却没有发现飞行有所异常。
希望有人解惑。。。。。

楼主:
完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解决了,似D10加433是个未解之谜,希望高手出招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
用转发模式,离人太近,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不过我控是8fg,非凡433发射链接ppm,各通道都会乱跳,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遥 ...

所以奇怪,不仅舵机乱跳,而且电机也时不时的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