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ro600-11

楼主(2015-03-06):
缘分不错,得到一个pyro600-11,这电机尺寸只有500mx大小,厂家数据有2000瓦。比4020-1100猛哦。而且单线绕制,爆发力应该不错。
目测磁钢没有蝎子宽厚,今天试飞了下,和4025差不多爆,先上图,过阵子上数据。
体积比4020小好多,只有4020定子那么大小。

楼主:
图挂了,这个论坛手机客户端好垃圾

楼主:
继续补图

楼主:
这个电机好小,和4020小好多,4020装在x5上有这么大

楼主:
4020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网友:
以后有钱了再考虑这个

网友:
Pyro 600 系列确实是体积小重量轻,功率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是效率公认最高。
重量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其他同级别电机大都采用8mm内轴,Pyro是6mm内轴,导致它的轴承比同级别电机要小一些。在600和700级的飞机上甚至需要加装counter-bearing
导致有人抱怨Pyro电机轴承的耐用性不行,而且更换必须寄回德国,自行更换的话以后就没有保修了。

网友A:
pyro 换轴 132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ro 换轴 132刀。。。。

勤换轴承就可以了,电机换了轴就是残废了,动平衡也会受影响

网友B:
感觉pyro600比4025效率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pyro600比4025效率高太多了

想听听你的感言~我第一次用,没有经验,暴力程度和4025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听听你的感言~我第一次用,没有经验,暴力程度和4025比呢?

暴力程度我没法横向比, 因为我pyro600是装在e6 550上的, 飞机本身就比x5轻了400g

我感觉是同样暴力的飞法pyro600转速更稳定, 4025容易被憋住, 而且飞完下来飞pyro600的电池温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程度我没法横向比, 因为我pyro600是装在e6 550上的, 飞机本身就比x5轻了400g

我感觉是同样暴力的 ...

你飞机上是600-12还是600-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机上是600-12还是600-11?

600-12的吧, 4025是1100kv, 不过我e6和x5定的转速都是2600, 并且都是yge电调vbar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12的吧, 4025是1100kv, 不过我e6和x5定的转速都是2600, 并且都是yge电调vbar定速

600-12只有500mx大小,德国佬的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12只有500mx大小,德国佬的技术真心不错。

是啊,比4025轻了一百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