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讨论下.大电流两当开关用在多轴上可行否!

楼主(2015-03-06):
围观讨论下.大电流两挡开关用在多轴上可行否!主要是给飞控与电机电调供电的开关!这样省了用插头来回拔插麻烦!不知道有人用过没!需要多大的电流开关才能够满足和胜任多轴全部供电的需求!

网友A:
你肯定不是第一个想到在航模上用开关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人用呢?当然是有其中原因的,不信楼下的意见大多都会是否定的

网友B:
不可行。。。耐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耐流太小。。。

确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是第一个想到在航模上用开关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人用呢?当然是有其中原因的,不信楼下的意见大多 ...

确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嘿嘿!

网友:
开关可靠性问题要大于耐受电流的能力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烧过无数了,用直流空开还可以,不过比较沉

网友:
这个“大电流”开关,大电流下产生的压降超乎你的想象,结果就是你的电池可能有20~30%的能量放不出去。。。

网友:
用空开不怕震动跳闸啊   没有大电流的小开关  大电流的都比较重  小的电流不够用   也不安全

网友:
這是摔機的節奏,期待 LZ 親身測試

講到開關,被亞拓過去舊時代的 BEC 上頭那個開關出賣的人恐怕有一海票人

网友:
大电流容易把触点熔掉,确实只有空开还可行,但是空开过载会自己跳闸

网友:
想太多
换电池依旧是要插拔

网友:
不嫌重的话,直接上空开。

网友C:
俺的四轴就是裝了两个开关,飞控直接3s电,免去所谓的UBEC,再加两个大小开关…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四轴就是裝了两个开关,飞控直接3s电,免去所谓的UBEC,再加两个大小开关…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四轴就是裝了两个开关,飞控直接3s电,免去所谓的UBEC,再加两个大小开关…妥妥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