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舵机延迟问题!

楼主(2015-03-06):
一直在论坛潜水,高手真多啊!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忍不住年前入手飞越450fbl.乐迪at9控,没师傅带,自己边查资料边装直到上个星期才完成,飞起来的那一刻真是鸡冻啊

楼主:
新手发帖有字数限制?问题是悬停时手上微小动作都能很高反馈,感觉悬停不稳,看着不柔和,是不是要调舵机延迟?调多少合适

网友A:
调K8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K8的风格

谢谢,悬停螺距曲线设置多少好呢,控上七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悬停螺距曲线设置多少好呢,控上七个点

不用7个点,用其中的3个就够了,最低点、中点和最高点。配合螺距尺设定,达到最低点-2度,中点6度,最高点12度
我的JR遥控器3点数值是40、70、100

网友:
恭喜!那种喜悦 只有自己才懂

网友:
不用什么舵机延迟,好好练吧,练到你能飞3D的时候,现在的手感你都会感觉太不灵活了

网友:
自学成才;加油,加油!

网友B:
螺丝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换了吗

没,感觉旋翼和尾波精度都不高,炸坏就换冰人!

网友C:
如果是新手,你飞模拟器感觉灵活吗?如果模拟器不觉得,那应该调一下飞机,如果灵活那就是你手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发帖有字数限制?问题是悬停时手上微小动作都能很高反馈,感觉悬停不稳,看着不柔和,是不是要调舵机延 ...

请问楼主 你飞机上的垂尾下面那个胶皮垫是哪买的 我也想要  飞跃的飞机让你这么拍还很好看 官网的图片太渣了 看得我想吐 所以就买了富丽465。。不过也不错 我也新人 啥都不懂 刚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你飞机上的垂尾下面那个胶皮垫是哪买的 我也想要  飞跃的飞机让你这么拍还很好看 官网的图片太 ...

蓝色胶皮垫是买飞机的时候买的脚架防震圈,买大了就套了一个尾垂上用胶水粘,没想到挺好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胶皮垫是买飞机的时候买的脚架防震圈,买大了就套了一个尾垂上用胶水粘,没想到挺好使的

这也可以。。哈哈 方法不错哦 学习了

网友:
头罩看着别扭啊,是歪的  向上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手,你飞模拟器感觉灵活吗?如果模拟器不觉得,那应该调一下飞机,如果灵活那就是你手的问题。

应该是你不熟练原因   我练模拟器把所有速度都是开到最大    开始会不习惯  慢慢就好了   习惯了就会发现真机反应真的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