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海绵垫要换吗?

楼主(2015-03-06):
刚入的977  不知道大家的接收机下面的原配黑色的很软的两块小的像海绵一样的东西有没有换掉,换成什么好呢?
听店主说换3M海绵胶带锁尾会好些,是这样吗?我用橡皮筋把它困住效果一样吗?

网友A:
没试过,这样飞3D应该没影响,6G肯定不行了,如果楼主只飞3D的话可以换硬的双面胶,锁尾很好,3D动作也会很定点,飞6G的话千万不要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这样飞3D应该没影响,6G肯定不行了,如果楼主只飞3D的话可以换硬的双面胶,锁尾很好,3D动作也会很 ...

我这样用橡皮筋捆住行不行呢?这样炸机脚架也不会老是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用橡皮筋捆住行不行呢?这样炸机脚架也不会老是掉了

飞飞不就知道了,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这样飞3D应该没影响,6G肯定不行了,如果楼主只飞3D的话可以换硬的双面胶,锁尾很好,3D动作也会很 ...

6G换胶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飞不就知道了,我没试过

这机子脚架老是掉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原厂海绵胶現在可以買到,可以換一下來試!

网友:
原配的垫子最好,根本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