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连接上电脑但找不到usbasp

楼主(2015-03-06):
kk飞控连接上电脑但找不到usbasp

楼主:
这个是设置图

网友A:
到电脑管理员看电脑硬体USBASP输动安装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电脑管理员看电脑硬体USBASP输动安装了没有

这里显示的是有usbasp,但是在那上面却找不到

网友B:
赶快拿了丢掉,KK是高手玩的,新手还是用
CC3D或
naza好,玩kk是找死又烧钱。又被TB的奸商坑了。450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快拿了丢掉,KK是高手玩的,新手还是用
CC3D或
naza好,玩kk是找死又烧钱。又被TB的奸商坑了。450的对 ...

我现在想的就是先让它转起来就行了

网友B:
上优酷找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好像熔丝不对,我也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优酷找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好像熔丝不对,我也记不清了。

但是是找不到USBasp,和熔丝有关系吗,而且我看有的资料上说kk的熔丝好像不用改

楼主:
我在一些文章上看见说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可能无法用,但是怎么手动安装这个驱动呢,驱动文件我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一些文章上看见说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可能无法用,但是怎么手动安装这个驱动呢,驱动文件我也有

按驱动更新 路径指向驱动文件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