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2S暴力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5-03-06):
平时使用很多款电机和电调!不管是卖家搭配的!还是自己搭配的!都是使用3S电池的!现在急需使用2S的一套电子设备!飞滑翔机使用!需要起飞的时候能暴力点,可以快速爬高!谁有好的配置推荐一下吧!现在手上有很多好盈天行者30A,40A,50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先谢谢了!

网友A:
那你选PTK的合适,你说的比较笼统,你要说明飞机重量,翼展。价格贵点,看你怎么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选PTK的合适,你说的比较笼统,你要说明飞机重量,翼展。价格贵点,看你怎么看了

构架机,翼展两米!飞行重量在1100克左右!偏差不超过50克!价格的话别贵到离谱就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构架机,翼展两米!飞行重量在1100克左右!偏差不超过50克!价格的话别贵到离谱就能接受!

网友:
价格119元人民币

楼主:
谢谢!这就找找看!

网友:
这电机我就有的

网友:
用12*6折叠桨?

楼主:
在那买的!还是你就是卖家!要是可以的话,请把连接地址发一个站内信可以吗?谢谢!

楼主:
桨的话要视电机的KV值,和电机大小在做决定!

网友A:
用什么桨依据参数表所示配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话要视电机的KV值,和电机大小在做决定!

您要决定选用多大规格的桨才好选购多少KV值的电机和电调,因为不同的拉重比和飞行速度需要选用不同直径与螺距的桨,还有分外转与内转电机的不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桨依据参数表所示配桨就行

谢谢你的连接!我一定会选好KV来测试一下!

楼主:
还有没有那位大身神能在推荐一下!多几款,一起买来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