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PO泡沫该如何修复?

楼主(2015-03-07):
泡沫被压缩回去了,想让它回弹出来,请问该如何修复?

网友:
張有問題的地方切掉再補回.

网友:
建议割掉从新镶一块

网友:
泡沫胶伺候,纤维胶带拉上。万事大吉。继续爽飞

网友:
开水烫一下

网友:
把损坏的位子切掉、找一块把泡沫 大概削成切掉的形状。粘上、打磨、喷漆

网友:
开水伺候

网友:
90度左右的水泡一下,他会复位的,让后等干了用泡沫胶粘

网友:
同意上述各位的意见!

网友:
N多方法,不过破相是肯定的。

网友:
看样子是吹风机吹过了  颗粒那么大

网友:
都是行家,只有学习的份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风机吹?

网友:
用一块泡沫大概切出空缺的形状,然后塞进去,打磨,粘牢,喷漆

网友:
用火机烤一烤

网友:
都是高招

网友:
都是过来人啊。 经验都很丰富。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