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5-03-07):
apm由电流电压计供电,接收机由ubec供电,两者从同一块6s电池取电。
1.apm和接收机不连接时,apm,ubec,接收机电源指示灯均正常(证明电路供电正常,所有器件正常

2.apm和接收机信号端口相连,并且用一根杜邦线共地,则apm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接收机和ubec无电源指示灯
3.apm和接收机信号端口相连,但是不共地,则apm,ubec,接收机电源指示灯又均正常
4.若断开ubec与接收机的连接,用apm给接收机供电并且信号端相连,则apm无电源指示灯,但接收机有!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在上诉方式3的前提下,若通电前拔掉所有飞控与电调的连线,通电并解锁飞控后再插电调线则电机会一直“滴滴滴滴”急促地响个不停——不像没有信号时响那么慢。

求大神赐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描述不清楚,不怎么明白,不过我想确认几个问题:
1. 电压电流计供电给APM是连接到哪个位置?
2. APM和接收机连接只用单线方式还是三线方式?
3. APM的JP1跳线帽状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不怎么明白,不过我想确认几个问题:
1. 电压电流计供电给APM是连接到哪个位置?
2. APM和接 ...

1.如图连这里
2.只连信号线,不共地时是单线方式
3.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