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错固件 刚报废一个xxd电调

楼主(2015-03-07):
两年前买的xxd 20A电调 准备刷个固件玩玩 用的tgy.hex 看来还是不行 接上两节18650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过了几秒一缕青烟 一根线也融掉了

网友:
XXD  ,差差的,电调,你就甭折腾了,能服役一段时间就算是超值了。

网友A:
想搞搞清楚,是电调本身的质量问题呢,还是刷固件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搞搞清楚,是电调本身的质量问题呢,还是刷固件所致

我也刷过一个3a的通电板子好热热火mos就烧了

网友:
这个xxd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如果原先能转,那么就是固件没选对,或者固件不合适,和电调无关。那个刷固件的里面有不同的固件其实对应的是不同的驱动脚位分配,所以应该仔细核对好单片机atmega8再下手。

网友:
最主要的是管脚顺序要正确,不然不仅仅是烧电调了,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
得看电调的构造,是N的,还是N十P的,然后刷对应固件,刷好后不要大油门,小油看看情况,感觉不对就刷另外一个。

楼主:
应该算是n的 因为看mos型号都一样 还有烧的很快 根本来不及

网友:
用稳压电源供电试嘛,有限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