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菜鸟级的51单片机捕获接收机信号

楼主(2015-03-07):
芯片不贵,代码也简单,给喜欢搞搞阵的菜鸟们入门入门.

网友:
玩模型就是好,啥都能学到 哈哈哈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好!支持玩开发啊!

网友A:
想请问一下 接收机的PPM信号从哪里找呢?

网友(2015-04-15):
啊呀,太感谢楼主了,最近正在用STC15F104E做一个东西,需要捕捉接收机的PWM,可就是高低档切换死活没反应,看到了楼主这个例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 接收机的PPM信号从哪里找呢?

接收机是直接出PWM的说……

网友:
51太弱了……

网友B:
楼主,我自己写的程序和你的差不多,只是芯片换成了STC15F104E,必须是在芯片断电的情况下,遥控器上切换后在把芯片通电,LED的两种状态都能实现,但是在芯片通电的情况下无法直接使用遥控器切换,除非芯片通电后马上切换,是可以的,,,后来我直接用的你的程序,还是用的STC15F104E,电路是按照你的程序接的,依然无法切换啊,,实在搞不懂。。。求解答

网友:
好东西,可以用来做舵机开关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89c52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自己写的程序和你的差不多,只是芯片换成了STC15F104E,必须是在芯片断电的情况下,遥控器上切换后 ...

104E硬件有BUG,外部中断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 接收机的PPM信号从哪里找呢?

这年头,都是数字接收机,内部都是数字信号,一般没有ppm了,比如天地飞就是spi,单片机出来就是pwm了

网友:
谢谢,但是这样只能测量一个通道吧?不知道这款单片机有几个定时器中断
如果能测量6个通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4E硬件有BUG,外部中断无法使用。

醉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D(2015-07-12):
LZ你好,请问接收机出来的PWM信号接在单片机的哪个脚上呀?

网友E(2018-11-24):
厉害厉害,我敲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