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发动机 调试 ,希望等对模友们有帮助

楼主(2015-03-07):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对油针进行调整的过程,是时候出发去飞行场地了。把试车台夹到野餐桌上(211),利用橡筋把化油器开至最大(213),并将油箱内加上燃料(222)。轻轻地把油针关死。然后安装厂家建议的圈数打开油针。如果你不知道建议值,就打开三圈。在启动发动机前,我们先要采用下述方法来用新鲜燃料给发动机内部润滑。用一个手指堵住化油器开口,然后用手转动螺旋桨。转动几圈,把燃料从油箱内吸到发动机里来。我们称此为“给发动机喂油”。此时应该能够看到联接油箱与发动机的油管中燃料的流动。如果你使用的是电热式发动机,把电池接上(223)。用启动器带动几秒钟。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就会启动了(224)。发动机启动后,一定要站在旋转着的螺旋桨的后面。绝对不要待在它的前方或侧面上。万一有什么东西飞出来,这就是其必经之路。也绝对不要用手绕过螺旋桨去够拿东西。

    如果发动机启动不了,原因无非只有几个。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有:

1. 高速油针设置不正确。如果排出的废气中含有新鲜燃料,就说明混合气过于富油了。把油针关小四分之一圈再试。如果使用的是压燃式发动机,在关小油针之前先试试加大压缩比。如果发动机能够启动,但不能维持运转,则可能是过于贫油了。把油针开大四分之一圈,然后再试。

2. 过滤器或化油器被堵住了。在化油器燃料进嘴上接一段油管。然后向化油器内轻轻吹气(225)。如果气吹不进去,可以试着用吹耳球把化油器内的异物吸出来(226)。把过滤器拆开,清理干净其中的脏东西。

3. 电火花或电热系统出了问题。如果是电热式发动机,则可能是联接电热塞的电池电不足或是电热塞损坏。采用我们本章前面介绍的方法,拆下电热塞并接上电池(203),或直接用点火器上的电表来判断是电热塞的问题(227),还是别的什么问题(228)。如果是电火花式发动机,则可能是火花塞损坏,不过更可能是电线或磁电机出了问题。

    现在你可以试试可用转速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油针设置。(229)中的那台发动机是一台电热式的ASP 46,此时运转在一个较高速的四冲程状态。把油针关小一圈后,发动机进入二冲程状态(230)。多数航模爱好者在调节燃料的混合比时不是依赖于转速表,而是依靠听发动机的声音。我们在照片中用到转速表,只是为了让你对发动机的转速有一个感性认识。

磨合

    发动机之所以在前一两个小时会运转不良,原因有这样几个。生产厂家在生产时再怎么注意质量,发动机的各运动部件上也还是会有极微小的毛刺,从而加剧相互之间的摩擦。发动机有些部件,特别是活塞,在前几次升温时体积会变大。这些毛刺与变大的活塞都要先行磨除,才能使发动机获得其最大功率。我们把一开始将运动表面磨光的运行过程称为“磨合”。根据生产工艺水平的不同,发动机所需的磨合时间可以从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去找出一台发动机所需的最短磨合时间。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要让每一台发动机都能做好飞前的准备。

    首先,让发动机在可用转速范围内靠近富油的那一端先运转五分钟,以便确认发动机启动是正常的,供油与点火系统也工作正常。下一步则要根据是不是ABC发动机而要有所不同了。ABC发动机的铜制缸套在膨胀时会比铝制活塞膨胀的程度大一些。为了使发动机在正常运转温度下有一个良好的配合,在室温下,活塞与缸套之间的配合就会相对紧密一些。我们在磨合ABC发动机时,希望运行温度比其它的发动机高一些。这样才能使各个零件膨胀到适当的尺寸。对于电热式ABC发动机来说,要把油针设在二冲程状态内,但是接近四冲程状态的那一点上。所有非ABC的电热式发动机则都要设在四冲程状态内接近二冲程状态的那一点上。压燃式发动机或汽油发动机在磨合时则要运行在可用转速范围中富油的那一端。要不时用手摸一下汽缸以检查发动机是否过热(231)。如果手碰不得,则说明磨合还没有完成,发动机还需要进一步磨合。让发动机停车使其冷却下来。然后再磨合五分钟,直到不出现过热现象为止。此后,再利用掐油管法将发动机设在最大实用转速上。如果在此转速下发动机能够运转十分钟而不过热,磨合就算完成了。

怠速调整

    很多化油器在出厂时都预设了一个怠速位置。但是新发动机的摩擦过大,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怠速。因此,在磨合完成之前不要急着去调整怠速。磨合完成后,先去试试厂家的设定,不要急着改变它。因为发动机完全有可能在这个设定下就能很好地维持怠速运行,或者只需稍做调整即可。

    我们先来介绍两个与进气量有关的调节机构。一个是用来对进气进行调节的可旋转的桶形结构(232)。通常还会有一个小螺丝来对转桶的关闭程度进行限位。当把发动机装在航模上时,我们一般把这个螺丝调整到转桶可以完全关闭的程度。这样我们全靠舵机可调的行程来对转桶的关闭程度进行限位。由于试车台上没有舵机,因此我们把这个限位螺丝调整到如(232)所示的那样,只留一个狭小的月牙形口。

    第二个与怠速有关的调节机构则是副油针或怠速螺丝。其调整的方法是这样的。把转桶开至最大,启动发动机,并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调整好高速油针。如果发动机调整得在普通高转速下运转良好,那么如果关小油门就可能会出现富油或贫油的现象。在使用螺丝刀进行各种调整时一定要将发动机停掉。千万不要让螺丝刀的金属杆碰到旋转着的螺旋桨而发生意外。如果发动机有烟或新鲜燃料排出来,则说明发动机过于富油了。把副油针或怠速螺丝关小一点儿再试(233)。如果一点儿烟或新鲜燃料都没有,则说明发动机贫油,可以稍稍打开一点儿副油针或怠速螺丝。等发动机能够维持低速运转后,再对怠速做一次调整,让发动机慢下来后,能稍稍有一点儿富油。照片(234)与(235)中是一台英国产的Irvine压燃式发动机,怠速时运行在2700转/分上,加满油门后转在12600转/分上。如果你有转速表,把怠速设在2500-3000转/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