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风冒雪 舞动粮储》

楼主(2015-03-07):
精灵2挂GOPRO4拍摄。

网友:
有的镜头胆真大 呵呵

网友:
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好片,欣赏学习

楼主:
精灵2 GOPRO4

网友A:
说的详细些????

xeixei

网友B:
有一镜头的玉米粒打到桨了吧

网友:
拍的挺牛,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镜头的玉米粒打到桨了吧

没有打到,其实那是玉米的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详细些????

xeixei

哪方面呢?比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方面呢?比如……

还是设备,从精灵2 到可以拍视频,都加装了什么,都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设备,从精灵2 到可以拍视频,都加装了什么,都是怎么调试的????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调试的,精灵2调参基本没什么调的,接调参软件就是改一下N还是P模式;云台,只是调整一下,遥杆的正反向和行程了,H3-3D只有垂直的,左右和Z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