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自旋抖的厉害

楼主(2015-03-07):
我的450左自旋正常,右自旋机身就抖的厉害,像抽风了一样,悬停正常,尾巴锁的不错,如果转向速度不快的话也正常,方向舵打到底持续自旋就会抖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上段视频最好

网友:
你看一下尾柴行程量是不是过大

网友:
信息量太大。这个我一定要学习下。

网友A:
布线好!好修!!

网友:
这布线太有个性了

网友:
改变一下转速看看还抖不抖

网友B:
在模拟器里面遇到过的。应该是陀螺仪没设置好,你试下调整十字盘感度试下。

网友C:
说都不用说,十字盘感度太高,调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都不用说,十字盘感度太高,调低即可!

嗯,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里面遇到过的。应该是陀螺仪没设置好,你试下调整十字盘感度试下。

嗯,谢谢,我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好!好修!!

嗯嗯,就是有点乱

网友:
这个布线是亮点!

网友D:
你这个布线 出现空难的几率变大了 线和碳板接触的地方最好包一下 不包的话时间一久震动就把线磨破了 劲量把线都扎紧了 也是减少震动的方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布线 出现空难的几率变大了 线和碳板接触的地方最好包一下 不包的话时间一久震动就把线磨破了 劲量把 ...

嗯嗯,谢谢提醒

网友:
俺是来看如何抖的,结果没有

网友:
我是来看如何抖动的,结果上当了。

网友:
主旋翼感度,或者就是转速不够。。。。。。。左面自旋尾浆不出力, 右面尾浆才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