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抽搐问题__在论坛里搜索所有有关977的帖子,还是没找到答案,特求助各位

楼主(2015-03-07):
打扰一下各位,我的977现在用刚充满电的电池飞,头一分钟左右,机身会抽搐,就是动力时强时弱,一奔一奔的,飞一段时间就好了,请问大神些是啥回事啊。

4块电池都这样了,4块电池飞的起落次数都差不多。
感觉是开始动力输出不均匀。
期待各位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查舵机扫齿了没

网友:
机架,尾杆查有没有裂

网友:
舵机的问题,舵机里面扫齿了或者中点虚位大了,一直在修复中点,换个舵机吧

网友:
录个视频大师们才好帮你抓药啊

网友:
有没有哪些改动?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热心模友。飞机抽搐的毛病现在莫名好了,不知道咋回事。电池没有换,只是现在3轴练习航线时小炸几次,十字盘脱落,推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5-06-08):
聪明,自己解决问题最好。

网友B:
如果電池電壓在4.2V時,陀螺儀好像有不正常操作現象,不能起飛,當電壓跌到3.9V就開始可以正常起飛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因就是舵机齿轮损坏,有虚位,导致飞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池電壓在4.2V時,陀螺儀好像有不正常操作現象,不能起飛,當電壓跌到3.9V就開始可以正常起飛

問題已經解決,原來主齒輪有虛位, 經壓入後, 4.2V也可正常起飛,
當初不能起飛是因為主齒輪有虛位, 油門加大時,尾馬達開始加速,但原來主旋翼角度未有變化,所以不能鎖尾並自轉,但當電壓下降時,尾馬達轉速也下降,所以能鎖尾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