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前想后,准备入手飞越650了

楼主(2015-03-07):
雷讯apm2.6
郎宇4108 380kv
好盈铂金30A
1555碳浆
6s5200电池

配置选好了,想请问一下,除了这些主要部件还需要买点什么?比如螺丝胶,硅胶线之类,新手第一次装四轴,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电压电流模块买了没?

如果没有,需要再来一个BEC给飞控和接收供电。

网友B:
用飞越650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模块买了没?

如果没有,需要再来一个BEC给飞控和接收供电。

雷家apm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越650的路过

有能说一下还需要买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说一下还需要买什么吗?

一时也说不全,反正我家里配件两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