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手动模式什么感觉?

楼主(2015-03-07):
V2手动模式什么感觉?非常难控制吗?上下左右前后和姿态模式有区别吗?会不会翻掉?没敢飞过,问问搞过的大师是感觉?

网友A:
估计跟6通直升机差不多吧 楼主没有模拟器吗

网友B:
不难控制 比直升机硬朗 自己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会飞直机都没有问题。不会的,修正动作过了、大了,有翻的可能,根据实际姿态小修正,都没有问题。熟手做些大动作、惊险动作,都在自己掌握中。

网友D:
手动模式就是摇杆回中多轴不会自动水平的模式..基本都要靠手动不停修正来飞...飞好了效果惊人..但是前提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相对来说比直机好弄一些

网友E:
我飞过V2的手动模式,没什么特别,也没什么用处,主要用来在姿态模式出现问题时救机用(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和体验一把手动模式是什么感觉。
缺点是滚转速度比较慢,所以飞特技有限制,不能做空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