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 一按空格 就成这样了。。不能重置飞机啊。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5-03-07):
昨晚装模拟器到凌晨1点。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飞机一炸 一按空格 就成这样了。 求大神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貌似插拔下链接遥控器的线就好了。
或者是先等模拟器进入界面后再接遥控

网友:
模拟器上有个按钮的,按一下就好

网友:
设成1秒自动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加密狗上有个“红”色按钮,炸机后按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设置炸机后重启。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怎样设置炸机后1秒重启飞机。

好像不能设置,我的方法   一定不要按空格,是重新载入一次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是这样解决的    1、先插加密狗  2、打开模拟器  3、完全进去后再插遥控     应该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了好多次,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我的做法是关控重开,一般每次开模拟器第一次炸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就没有了。

网友:
别嫌麻烦  用鼠标重新选择一下飞机

网友A:
按加密狗上的按钮,一次就行了,下次再炸直接按空格重起飞就不会出现了,我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加密狗上的按钮,一次就行了,下次再炸直接按空格重起飞就不会出现了,我的是这样。

谢谢 。 新的加密狗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进入模拟器前  关闭遥控器 进入后开启 然后就可以 无限空格复位了

网友:
不是加密狗的问题,我也有这个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重新选择遥控器,有可能第一次还不能恢复,可能要操作两次,才能恢复。
还有种方法,先把模拟器打开,直到模拟器界面正常后再连接遥控器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够上有个红色按钮,按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狗没有复位键,
sm2000模拟器,上面说的方法好像都不行。
有用sm2000不带复位键加密狗的老手吗?指导下,谢谢

网友:
sm2000老款模拟器,加密狗不带复位键,怎么解决炸鸡后复位啊?试了上面的几种方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