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电池坏其中一片电芯

楼主(2015-03-07):
买了一个别人自组的6s电池,现在其中一片掉电快,想买一片电芯来换但是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电芯?
另外目前用这块电池有时候飞一会不叫了,过一会又开始叫这是啥情况?

网友A:
那一块电池内阻偏大或者焊接不良,其实可以拆掉那节,改成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块电池内阻偏大或者焊接不良,其实可以拆掉那节,改成5S

没影响吗?另外怎么看是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影响吗?另外怎么看是哪块出了问题?

测一下电压呗,不要用BB响,放电一段时间,找个万用表测一下每块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