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搜不到星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5-03-07):
精灵上的GPS与主控的连接有一个插口,如果飞行中高频震荡,造成接触不良,不知有什么后果?

楼主:
请LZ指导

网友A:
迷航 无法定点 无法返航

网友:
无法返航无法定点

网友:
最好用热熔胶点一下,

楼主:
不会自行堕落吗,遥控还能控制吗

网友B:
以不受控的方式倾斜全速飞跑。。。。。。

网友:
除了不能定点悬停和自动返航,其他控制照样。

楼主:
是无法“自动”返航但可以控制返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不受控的方式倾斜全速飞跑。。。。。。

是无法“自动”返航但可以控制返航吧
是不是你误导大家,你有搜不到星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航 无法定点 无法返航

是无法“自动”返航但可以控制返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法“自动”返航但可以控制返航吧

可以

网友C:
上面除了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都是操蛋!楼主不要轻信谣言,如果出现以上情况,是一定会全速斜飞不受控逃跑的,我碰过,信不信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除了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都是操蛋!楼主不要轻信谣言,如果出现以上情况,是一定会全速斜飞不受控逃跑 ...

是的,不是耸人听闻,我自己遇到了飞行中Gps插头在V1上松脱,直接全速不受控飞跑,V2紧多了但也要做好固定。

网友D:
理论上说没gps就类似于半自动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说没gps就类似于半自动飞行了

"半自动飞行"只是搜的星数量不够,GPS断线,是星的数量为0,

网友:
自动姿态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