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用并充板显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的问题。单独B6直接冲不会有

楼主(2015-03-07):
我是在敏定买的B6充电器和并充板,去官网验证通过了。但是问题来了,我接上并充板冲一段时间后大概是5分钟-10分钟就会出现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这个问题,重新开关充电器启动后又能冲几分钟,电池是花牌3S2200毫安25C的2块,电压放的都差不多,3.8V左右去充的。如果单独用B6去接电池不连并充板就不会!我也在论坛找过资料,有的说是平衡接口有问题,但是单独冲不会出现问题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用并充板发现充电不快,不如单独冲一块电池。开始是设置的2A冲,后来又设置4A,好像也没发现变快!上图。

网友A:
LZ强大的并充板配这个充电器(果断A9)

网友B:
意思是你的电池有毛病。实际是你的并充板有问题,还是别用了,至少上a6或者a9

网友C:
你最好还是单块单块的充吧,安全可靠。

这个问题是处在电源适配器上,你的电源适配器后面参数肯定是12V=5A的,这样单块电池肯定没问题。如果单快电池充也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或电流有虚标。两块以上的充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电流不足,可以换个高一点的电流适配器。。。。。。。。。。。。。。。。。。。。个人见解,因为以前也出现过这样问题,换了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D:
B6要求不要太高,我最多冲过,3个电池,建议A6 A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还是单块单块的充吧,安全可靠。

这个问题是处在电源适配器上,你的电源适配器后面参数肯定是12V= ...

是的,电源适配器确实是12V-5A,好的,打算用笔记本的电源来试,有消息反馈,感谢朋友以及楼上各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要求不要太高,我最多冲过,3个电池,建议A6 A9

恩,就是普通入门玩玩,A6,A9太贵咯,暂时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你的电池有毛病。实际是你的并充板有问题,还是别用了,至少上a6或者a9

等技术好了,电池多了再考虑吧,A6,A9不便宜啊,现在刚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强大的并充板配这个充电器(果断A9)

。。。。。谢谢朋友的建议。

网友:
我用并充板充过6块3s2200电池,没出现过你的问题

网友:
5楼朋友说的非常正确 本人曾用B6就是这个原因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足 用并充板充多个电池 电流一大就不行

网友E:
你拆开看看呗 就是四个螺丝···没问题就在把螺丝上紧·· 不行问b6厂家 这是他售后的qq825111079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拆开看看呗 就是四个螺丝···没问题就在把螺丝上紧·· 不行问b6厂家 这是他售后的qq825111079

谢谢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技术好了,电池多了再考虑吧,A6,A9不便宜啊,现在刚入门。

如果以后不放弃航模的话,可好的设备入,一件一件的入。不然最后回头看,一堆垃圾,好多模友都这样,我也是。有些经验不必非用钱买

网友F:
B6我连续使用了两个,后来发现问题多多,直接上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后不放弃航模的话,可好的设备入,一件一件的入。不然最后回头看,一堆垃圾,好多模友都这样,我也 ...

感谢朋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B6我连续使用了两个,后来发现问题多多,直接上A6。

恩,如果能把航模玩下去就会换更好的充电器,确实好的充电器省很多事

网友:
好像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是并充板。我也是这个。也有问题。我看论坛上说应该用串联的。24v 6s电压 平衡口也在6s上

网友:
B6的功率没记错是50W    UI=P    3S电压12.6V     电流4A     怕怕点

网友G:
楼主,请问能给我个查询B6的网址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能给我个查询B6的网址吗?

谢谢!

http://www.skyr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