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主板维修,无法对频(已修好,附简单方法)

楼主(2015-03-07):
上次炸机跳舵返厂修好了,然后发了贴子分享。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36261&extra=
不料还没高兴多久,这次又炸机了。问题来了,炸机后对不上频,有时能对上但用手轻掰主板时信号灯闪又对不上频。仔细检查了线路,发现陀螺仪处撞掉了一小片,IC的1脚上锡珠没了,有空焊现象。然后重新补焊了一下,顺便对其他引脚也加了锡,不过不小心焊掉了其他几个小元件,最后还是测量好后补上了。现在完全没有思路发现问题到底在哪?请大家帮忙出主意,谢谢!

最近断续的查了不少贴子和各个芯片的资料,从供电到信号检查,终于修好了,这里提供一些简单的维修思路及经历,仅供参考:
最初故障为灯闪不对频,试了无数次无果。然后就从电源开始查起,各个芯片的供电检查。基本上就两路供电,3.3V和5V。查完了没发现问题,元件到是搞掉了几个,找了好的主板上元件对比后换上去的。
然后只能检查波形,MCU和CYRF6936晶振波形看起来都还算正常,实在无从下手了。
最后,只能怀疑晶振频率偏移(示波器看不出差异),因手上有一块好主板,就用代换试验,不小心把MCU三脚的晶振烧坏(LED不闪亮了)。换了CYRF6936晶振(12M有源晶振),开控对频,成功!

1.      电源部分的检查维修(主要是关键点电压,如不正常则维修到正常输出):
    按线路分别检查PH01到二极管输出为5V、比较电压1.2V,如无则可能为PH01坏,电感开路,二极管开路,电容短路。
检查3.3V无则L04A坏,106电容短路等。

2.      MCU部分的检查维修(主要供电正常,LED能闪,芯片检查各脚位假焊,连锡等,有条件可用热风枪吹一遍):
检查3.3V供电,晶振两脚电压在0-0.5V左右跳变(中间脚为接地)
有条件的可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晶振坏不起振的LED灯不亮。

3.      陀螺仪部分的检查维修(主要故障为尾电机不锁尾,舵机无自动平衡,查关键两个电压,芯片检查各脚位假焊,连锡等,有条件可用热风枪吹一遍):
检查3.3V供电,检查24V电压

4.      发射部分的检查维修(主要电压,波形,芯片检查各脚位假焊,连锡等,有条件可用热风枪吹一遍):
检查3.3V供电,有条件的用示波器查看波形。

网友A:
有不可见的断裂处,不好修。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可见的断裂处,不好修。

谢谢分析,这个可能是最大原因吧!

楼主:
修好了,更改了标题,仅供参考!

网友:
技术帖顶一个

网友:
好给力的mini cp主板故障维修帖,帮顶!

网友:
这么厉害,楼主学电子的吧?

网友B(2015-04-07):
技术贴,必须顶,楼主快升级到mcpx、150DFC吧,再出这两种主板的故障分析贴

网友:
真是太给力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你的维修设备很齐全啊。大多人还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摔坏的,这么薄的PCB,过孔失效,贴片元件失效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原厂资料,修起来确实更不方便。

网友:
厉害,懂电路才会修,我只懂玩!

网友:
买一个百八快

网友(2015-09-05):
请问一下。我的。飞机主板上三个舵机插口最上面那个舵机一点反应没有是哪出了问题呢?其他部位全都正常,就一个舵机一点反应没有。应该杳主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我的min cp主板一推油门其中个舵机就抖舵,您能不能帮忙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