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把控这样改一下...

楼主(2015-03-07):
一个AM控,丢了可惜又卖不出去,某宝有那种几快钱的315M 433M 发射接收模块,能改原27M高频头吗?控是PPM的

楼主:
有谁这样改过?改来玩玩小车,距离没要求,原AM27的干扰太大了,耗电也大

网友A:
AM控受有刷电机的电火花干扰极大。几乎不能使用

网友B:
有ppm的话可以直接买433用啊

网友C:
又见高手改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pm的话可以直接买433用啊

你改过吗?直接买某宝几块钱的433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高手改控。

新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控受有刷电机的电火花干扰极大。几乎不能使用

对,原控在家里玩干扰太大了,跑远一点就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改过吗?直接买某宝几块钱的433可以吗

几块钱能用么……就买433增程呗,我看过ppm信号,但是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能用么……就买433增程呗,我看过ppm信号,但是没改过。

看了一下价格,比一个控都贵....我这破控简单改改玩小车的

网友:
不用433,装个2.4的模块就行,有两种可以可以选装在机器内,FrSky(睿思凯)和飞梦。

网友:
首先你要拆开找见PP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