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APM3.2.1飞控POSHOD模式,高度保持不住 ...
【已解决】请教:APM3.2.1飞控POSHOD模式,高度保持不住,该调那里啊?

楼主(2015-03-07):
以前3.2版本的时候,定点模式油门打到中点,高度保持的很好,升级3.2.1后,油门打到中点后,飞机要么缓慢上升,要么下降,就是定不住,请教各位,这个有地方调整吗。

网友A:
参数内调大油门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内调大油门死区
不行,已经调到300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我是拆开飞控,用双面胶加固飞控PCB板,然后给气压计盖上黑色海绵,装好就好了,现在定钉子,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先弄减振,我之前用PIX也是这样,PIX和APM都太吃减振了。
减振做好了就是神控,做不好还不如飞cc3d呢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并不是设置的问题,是我按照论坛帖子增加了超声波,现在拆除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