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显示不正常,急求!!!

楼主(2015-03-07):
MINIOSD 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前面都是正常的,就最后显示的经纬度和模式位置突然变到上面了,还不断闪烁,颜色比其他的淡。
视频不好发,我把视频截屏发出来,按照显示的顺序发出来。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上传接线图给大家看下,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接线图给大家看下,帮忙分析下

这个是视频,大家帮忙分析下,急啊!!

网友A:
电压不足吧,量一下,估计成4.5V了

网友B:
看一下顯示的制式有沒有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顯示的制式有沒有一致

怎么看显示制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足吧,量一下,估计成4.5V了

我右边接入的是12V,也会被降压到4.5V吗,因为手上没有万用表,没得测。。。如果我把左侧的+5V接上可以吗,会不会把OSD烧掉?

楼主:
这个是我的OSD和提供的接线图,OSD收到默认焊盘是短接的。版本是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右边接入的是12V,也会被降压到4.5V吗,因为手上没有万用表,没得测。。。如果我把左侧的+5V接上可以吗 ...

我之前用的是沒有短接.可以各自供電.您試試割開短接一邊接APM一邊接上圖傳的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右边接入的是12V,也会被降压到4.5V吗,因为手上没有万用表,没得测。。。如果我把左侧的+5V接上可以吗 ...

你APM端供电是供的5V 还是5.3V的,如果是5v请不要接到电调插口那端,APM供电驱动自身没啥事,但是带一个OSD就对电压有要求了。
另外,建议不要在右边接12V ,发热太严重,会缩短使用寿命,把12V段的3p线留地线和信号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PM端供电是供的5V 还是5.3V的,如果是5v请不要接到电调插口那端,APM供电驱动自身没啥事,但是带一个O ...

那应该从哪里供电呢?

网友:
直接由bec供电到miniosd 5v輸入端(不用經apm出的5v,, 因為通常因為压降有不稳定),, 最好是5.3v,, 12v端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