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带自稳解决方案,带自稳的480,已成功实现自动回中,求围观,求指点,可套出

楼主(2015-03-07):
手头有一闲置的2703h-d,带自稳的6轴接收机。今天下午一番折腾,改舵机正反,改中立点,终于成功试飞实现自稳。
但是目前有一点小问题,当旋停和小舵量飞行时,自稳效果非常好。当打大舵量时,飞机大幅度倾斜,然后松杆。此时飞机也自动回中,但是始终保留了一定的倾斜,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的回中!这下可不好了,手感又不不是陀螺仪又不是自稳。根据说明书反复调节自稳感度和自稳响应速度旋钮始终无法解决。不多说 稍后上图,请各位帮忙看看,如果不行就只能换回陀螺仪了。或者哪位有意接手此陀螺仪和调机工具可套出(需要改反向和舵机中立点,必须用编程卡)

楼主:
校园网网速烂,稍后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陀螺仪和自稳模块安装在一起应该不合理,会相互影响!

网友A: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

自稳效果温柔飞很好。大舵量需适应

网友B:
陀螺仪上面不能放接收机或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上面不能放接收机或任何东西

我之前就是把接收机绑陀螺仪上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