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中间平,上下不平,怎么破?

楼主(2015-03-07):
调机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切熄火,
当油门居中,目测十字盘水平,
油门到底,十字盘就微微前倾了,
油门最高,十字盘又有点微微后倾。
是不是后面的舵机(螺距伺服?)行程好像不够?
请问这个怎么调呢?

下面是油门高中低时候的十字盘:

JJ是亚拓450sports,带副翼,无炸。控是DSX7,DSM2,美国手。
本人在成都永陵路,附近有没有模友?希望当面请教学习!

网友:
sport就这样,调舵机行程……

网友A:
调控里面的舵机行程,还有,楼主你不觉得后面的那个舵机中间位子的时候(就第二张图),舵臂不水平吗?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影响

网友:
如果是轻微的,对飞行没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控调舵机上下行程

网友:
如果是无副翼,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网友:
在遥控器调舵机行程。

网友:
搜老羊的帖子嘛,讲得很详细,永陵太远了。

网友:
不厉害的话不影响的   没事的

网友B:
好吧,终于见到Sport版本,(成都去RJX未来模型店)没有那么纠结,控里微调试试。再不行就换加长球头。这款机很烦他,舵机布置有缺陷一上一下结构没有Pro结构好调平(我的V3舵机拉杆有点外八照样飞)技术好了飞3D就直接上500无副翼

网友:
我觉得 你这个 后边的舵臂孔位子 好好看一下 后边的是 看起来是 地二个孔位 前舵臂孔是 在第一个孔位呢。
这个没有问题 你就调 遥控器了,

网友:
额。。我一般就调中间水平。。剩下的我边飞边调。。实际飞行十字盘是不平的。。

网友:
我也是有副翼的,我只想说搞死人啦简直,我是亚拓SPORTV2,

网友:
老机子了,换新机吧

网友:
在遥控器里调单个通道的行程,我用的是futaba ,你那个控不清楚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终于见到Sport版本,(成都去RJX未来模型店)没有那么纠结,控里微调试试。再不行就换加长球头。这款 ...

第一台JJ,当时有个前辈告诉pro落地落重了就都会炸尾传,还是sport的皮带稳当点,就入了。然后换了DS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控里面的舵机行程,还有,楼主你不觉得后面的那个舵机中间位子的时候(就第二张图),舵臂不水平吗?我觉 ...

眼神犀利!仔细观察发现是有点偏低,微调了5个数,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