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s APM PID

楼主(2015-03-07):
本人下午调试完毕,就剩下pid没有调试,飞起来抖的厉害,各位 pid有截图分享给小弟没?????降低多少才好

网友:
飞起来自动调参

网友:
450可以自动调参吗?

楼主:
自动调参的时候  飞机会抖,这时候  桨会不会打到尾管炸鸡?

网友A:
APM/Pixhawk 应用于直升机,不能使用自动调参,请各位不要误导,很危险…………

网友A:
关于传统直升机的PID调节,仔细看这里: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helicopter-tu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Pixhawk 应用于直升机,不能使用自动调参,请各位不要误导,很危险…………

是的  抖得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抖得厉害,

直升机姿态本身就很难控制,用自动调参感觉风险有点大,当然土豪忽略不计。自动调参最好是空间大一点,要是机身不稳的还有手动救回的余地,还有就是PID怎么调啊,有没有比较经典的帖子将APM的PID调参 啊?

网友A:
直升机根本就不能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根本就不能自动调参…………

张sir能否 提供下 pid  参考参考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张sir能否 提供下 pid  参考参考下下

我的是500的,对于你450,没有用~

我贴一个海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00的,对于你450,没有用~

我贴一个海外的:

谢谢 晚上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00的,对于你450,没有用~

我贴一个海外的:

再问下  现在 直机固件好像有了 3.2.x了  你升级到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  现在 直机固件好像有了 3.2.x了  你升级到多少了?

我一直用的就是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00的,对于你450,没有用~

我贴一个海外的:

弟兄 你贴的是  450的还是 500的 海外模友的 pid?  3.2.1  好用吧?

网友A:
450的,3.2.1.Pixhawk好用,APM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的,3.2.1.Pixhawk好用,APM未知……

张老师  今天用了你给的图 已经不错的 飞起来了,十字盘还没调平  明天继续调试

网友:
不要张口就说,APM直升机是没有自动调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姿态本身就很难控制,用自动调参感觉风险有点大,当然土豪忽略不计。自动调参最好是空间大一点,要 ...

APM直升机没有自动调参,不要误导。

网友C(2015-05-11):
默认值我是飞不起来的,根本不锁尾,经过反复调整暂时能飞了(今天刚调的我的是PIX不过参数应该一样),手感一般,给楼主参考一下,注意有些值已经超限,要在大参数表里改,按官网要求,不过还是可能飞不起来,先从P开始调,不同飞机可能完全不一样, 自动调不了,设了也白设,直升机没人敢冒险搞这个自动调参,敢搞直升机的也大都是专业人士,这类人大都会调PID,我的是TREX-450L,比你飞机略大,我可以基本告诉你,飞机震的话要减小P,飞机晃的话要加大P,注意频率区别,其他的都是在辅助P,I会减少静差,就是如果你飞机漂得厉害就要考虑调I,对于运动控制来讲D的量值应该很小,如果不需要就设为0即可,D会提高调整速度,减少超调,但会引入高频干扰,所以一般的锁尾陀螺只是PI调节器(D的作用在温度控制等时间常数大的场合更管用),如果你现在不金鱼尾的话可以先调俯仰横滚,最后再调锁尾,但是要调到完美这个只可意会的,只要你肯调,是能达到大疆四轴的效果的,而且没准比它效果还好,因为调节精度高,而且直升机锁尾可比四轴爽得多。另外注意调节8通的转速,在锁得住尾的前提下尽可能低,我的官方原装450L配置只需50%油门即可,因为转速越高P就应该调得越小,但是此时你的P可能已经调得很低了,P太低会严重影响操纵手感(会很肉)
另外注意调节油门参数,要有下限,不然定高模式下你要是下降的话可能会停桨(。。。后果可想而知),至少要锁得住尾,你可以逐渐尝试,直到定高模式下可以降落。
RATE_PIT_D,0.001
RATE_PIT_FF,0.05
RATE_PIT_I,0.12
RATE_PIT_IMAX,500
RATE_PIT_P,0.08
RATE_RLL_D,0.001
RATE_RLL_FF,0.04
RATE_RLL_I,0.12
RATE_RLL_IMAX,500
RATE_RLL_P,0.08
RATE_YAW_D,0.004
RATE_YAW_FF,0.05
RATE_YAW_I,0.05
RATE_YAW_IMAX,2000
RATE_YAW_P,0.23

THR_ACCEL_D,0.001
THR_ACCEL_I,0.6
THR_ACCEL_IMAX,500
THR_ACCEL_P,0.3
THR_ALT_I,0
THR_ALT_IMAX,300
THR_ALT_P,2
THR_MAX,1000
THR_MID,500
THR_MIN,200
THR_RATE_D,0.001
THR_RATE_I,0
THR_RATE_IMAX,300
THR_RATE_P,3
TRIM_THROTTLE,579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老师  今天用了你给的图 已经不错的 飞起来了,十字盘还没调平  明天继续调试

加油…………

网友D:
这个鸟玩意根本不锁尾,别折腾这个了,放弃吧。猛推油门,尾巴就没方向了,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值我是飞不起来的,根本不锁尾,经过反复调整暂时能飞了(今天刚调的我的是PIX不过参数应该一样),手 ...

谢谢,今天调到目前为止
自稳模式下还是不错的,但是 切换到 gps定点模式,就会出现 马桶效应,不停的转圈,和抽水马桶一样的 漩涡状态难以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鸟玩意根本不锁尾,别折腾这个了,放弃吧。猛推油门,尾巴就没方向了,你试试看

我是定速的,再推油门 还是这样的 速度,锁尾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鸟玩意根本不锁尾,别折腾这个了,放弃吧。猛推油门,尾巴就没方向了,你试试看

头速不够、再增加点主旋翼补偿,APM 2.52以上版本和PX4的锁尾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传统直升机的PID调节,仔细看这里: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raditional-helicopter ...

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调到目前为止
自稳模式下还是不错的,但是 切换到 gps定点模式,就会出现 马桶效应,不停的 ...

经高人指点,应该用外置罗盘,并且远离电机,直升机的电机电流远大于多轴,对罗盘干扰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高人指点,应该用外置罗盘,并且远离电机,直升机的电机电流远大于多轴,对罗盘干扰比较严重

我gps装在尾管上的,用的是 pix飞控,罗盘也是在和gps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