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控制电压测量

楼主(2015-03-07):
24V的常闭型的电磁阀,怀疑控制电压不够,手上只有数字万用表,不知道能不能准确的测出控制电压,这种是脉冲电压吗?

网友A:
一船不是脉冲的,交直流都可驱动,可能是你电磁阀通电时间太短你没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船不是脉冲的,交直流都可驱动,可能是你电磁阀通电时间太短你没量到,

可能是,点动开关控制的

网友:
电开型,通电后测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