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平衡冲出问题了。。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5-03-07):
插上电池后一直正常,左边绿右边红。然后出去了13点出去17点回来发现平衡冲灯没变色,一直是绿红。电池2s 850的控电,电池没问题。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有一节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用万用表量量电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节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用万用表量量电压呗

什么一节有问题??充得进。但充满灯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一节有问题??充得进。但充满灯不转

是满了么?

楼主:
满不满不知道。有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一节有问题??充得进。但充满灯不转

多半是电池问题,电压充不上去,换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电池问题,电压充不上去,换组电池试试

电池没问题

网友:
返厂或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