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坦克底盘侧板

楼主(2015-03-07):
我就是按这个图做的,仅供参考。

网友A:
你这侧板的图是恒龙的孔位吗?摇臂孔太高了,看看实车的侧板

网友:
看我做的

网友B:
楼上的是比例厚度?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是比例厚度?强!

自己做,用的又是铝合金这种软的轻的金属,当然要做比例厚度装甲啦~

网友C:
机器干活就是工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器干活就是工整

前年看石头哥做的底盘就很眼馋,筹备了很长时间终于开始动手做了,我这是钢锯,手锉,加上台钻来加工的,跟石头哥类似的工具。
装甲是按实车来的比例厚度铝合金,孔位也算是稍微考证了一下,准备做的精细点~

网友:
没工具干活累啊!!

网友:
没车床没CNC,做这个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年看石头哥做的底盘就很眼馋,筹备了很长时间终于开始动手做了,我这是钢锯,手锉,加上台钻 ...

为毛 你这个比我那个工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 你这个比我那个工整多了

我是电脑画好图,然后打印出来,剪好外沿,切下铝板后,按照图纸比对着一点一点锉的……算是慢工出细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侧板的图是恒龙的孔位吗?摇臂孔太高了,看看实车的侧板

恒龙实际尺寸

网友A:
楼主要是按照恒龙摇臂孔下面那个小圆洞的位置放摇臂轴就好了。
我这是手工和简单的工具做,进度不如楼主快~
楼主的虎式要是再改进一下就更好了,我做的是扭杆悬挂的虎式。
还有楼主用来做发动机散热罩的笔筒是广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按照恒龙摇臂孔下面那个小圆洞的位置放摇臂轴就好了。
我这是手工和简单的工具做,进度不如楼 ...

我的悬挂用的是拉簧,肯定没有你的扭杆好。我的不想改了,最近在筹划再做一辆M1A2,履带已经买了,在路上,这次悬挂做成扭杆的。
散热孔用的笔筒是淘来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生产的,方孔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悬挂用的是拉簧,肯定没有你的扭杆好。我的不想改了,最近在筹划再做一辆M1A2,履带已经买了,在路上 ...

好的,期待楼主的新作~
有设备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期待楼主的新作~
有设备就是好~

刚才查了下,笔筒就是广博的。我也只有小车床和台钻,要有CN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