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07):
本人新手 上手组装无副翼直机 K8无副翼系统怎么设置?怎么连接斜盘啊?
遥控器
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 要么找个人带你,要么就老老实实潜水 看帖子了

网友B:
百度vbar调试

网友C:
新手还自己组装呀,我新手都直接到手飞

网友D:
应该有说明,一般连上电脑一看就会,简单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1hqovVJA
K8的设定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