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 无法解锁,测试电机也不转

楼主(2015-03-07):
我的NAZA V2 刚装好机,在客户端软件上对遥控器已经校准过了,罗盘也校准过了,但就是无论是姿态模式或是GPS模式下怎么拌杆就是解不了锁!在扳杆的时候LED会绿灯快闪一下但电机就是不转!
是怎么会回事???飞控的M1至M4的连线如下图所示,有连接错吗??

而且在客户端软件的电机测试功能中,点击M1至M4电机的测试按钮,电机都没有反应!

最后我把电调的信号线单独拨出来接在舵机测试仪上,电机就是正常运转,证明飞控的M1至M4一直没有输出信号过.
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飞控没有安装在中心部位吧?我也有一台水手,一直很正常啊,在调参软件里看看遥控器通道有没有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控没有安装在中心部位吧?我也有一台水手,一直很正常啊,在调参软件里看看遥控器通道有没有反了的?

因为中心位置要装4200的电池,所以飞控只能装边上了,调参软件里看过遥控器通道都是对的,扳杆的时候也看到LEG绿灯快闪了一下,但就是电机不转,郁闷呐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检查遥控通道

网友:
遥控通道正反是否有关系?

网友:
这样跟你说,第一,飞控通道的1和2和你接收机上的对应通道有没插反?遥控设置上的模式需要重新选择下的。

第二,安装正确后,尝试多种波杆动作进行解锁。如果某种动作可以解锁,证明遥控上的通道设置存在反向了。

第三,看图片使用的是福斯接收机,本人估计是通道插错了。另外,是否完成了油门行程校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中心位置要装4200的电池,所以飞控只能装边上了,调参软件里看过遥控器通道都是对的,扳杆的 ...

4200电池可以塞在侧边,我都是塞在侧边,你多调下角度,可以塞进去的。
还有你检查一下电调插在飞控,飞控输出到接收机的插口,有没有上下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0电池可以塞在侧边,我都是塞在侧边,你多调下角度,可以塞进去的。
还有你检查一下电调插在飞控,飞 ...

我试过了塞不了,我这4200电池体积有点大,而且我还有一块5000的电池更塞不进侧边了,所以索性就把飞控靠边安装,电池放中间了,飞控靠边安装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塞不了,我这4200电池体积有点大,而且我还有一块5000的电池更塞不进侧边了,所以索性就 ...

正常是要安装在重心正中的。放偏了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你安装正中试试,说不定就解锁了

网友:
两个杆每个方向都掰着试试看,有可能设置遥控器反向了。我第一次用LITE时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在调参软件选择普通接收机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2019-02-18):
我的也是类似问题,自检通过后,黄灯连闪2次,通过调参软件除了电机不能转其他都正常。

目前没有接GPS。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2019-12-04):
大神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