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650选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新装的飞越650,手动折叠脚架,NAZA LITE飞控,朗宇v3508  580KV 电机,乐天40A电调,飞越1455碳纤桨,两轴云台挂山狗。打算250元左右自组一块电池,意向是使续航长一点的,请问大神们应该选用6S 5000mah还是4S 10000mah好。
另附上小机装好后的图片,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我刚飞丢炸鸡的机架和你一样,4215电机,1555折叠桨,载华科尔云台狗4,4s10000飞23分钟,6s没用过。

网友:
我也有你这样的问题,只是我听说4S电池轻些,可以用的久一点,还没尝试过。目前我用的是650机架,4108s电机,380KV值的,目前用的6S 5000mah电池,可以飞15分钟,6S 10000mah的,悬停可以25分钟。不知道换4S的会不会久些,买了就是钱,不敢做实验……

网友A:
楼主那个云台挂载杆是另外配的吧  什么型号   云台是K哥哪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云台挂载杆是另外配的吧  什么型号   云台是K哥哪款吗

云台挂杆是原装的,云台是K哥啊!

网友A:
原配的挂云台的杆子很短啊

我也是650  不过用3508 380KV  6S电

网友B:
楼主的下面电池挂载板是后配的吧,原配的装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挂云台的杆子很短啊

我也是650  不过用3508 380KV  6S电

多少毫安时的?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下面电池挂载板是后配的吧,原配的装在上面了

是买机架是一起买的,打算倒装电池,后来发觉挂板太小了,就用来挂设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