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显示器

楼主(2015-03-07):
想玩FPV,了解了好久了。看人家的显示器和图传,好多显示器都说5.8G一体式。请问我要是买了一个一体式的显示器,那么买图传的时候是只需要买一个图传发射器就行了吗?或者说我买一套图传,包括接收器和发射器,那么我只需要买一个有AV IN的显示器就行了是吧?新手求解

网友:
基本理解正确,发射与接收同规格且频率必须想符,屏幕或眼镜必须是雪花屏。

网友A:
回答正确,得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正确,得分

有得显示器有两根天线,是用来干嘛的?接受图像信号不是一根天线就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显示器有两根天线,是用来干嘛的?接受图像信号不是一根天线就到了吗?

有两根天线的 有一根天线的,两根天线的内置双接收,频点更多,一个接收信号弱时候 另一个可以继续接收信号,觉得比较理想化,实际没太大区别,如果单飞多轴买个一体屏可以,如果以后长久用就买个欧姆为涂传加高清单显示器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B(2015-12-13):
AV IN是什么意思  是录像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 IN是什么意思  是录像的意思吗

视频输入

网友:
双天线的是双分集接收,用一个棒子,一个平板天线可以远航